[电源] 可以改到太阳能板的充电U口

楼主(2023-10-28):
夕夕上八块多钱发货六个的USB充电板到货了,试一下都可以用,有长有短  还有两个双口。

网友A:
最好都测试下,以免降压直通烧设备,做好输出端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B:
看成色挺好的

网友C:
都是车充的板?期待你的成果

网友D:
为什么有一个特别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都测试下,以免降压直通烧设备,做好输出端过压保护电路。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有一个特别长

可能要插的地方比较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车充的板?期待你的成果

说是输入8_24V,输出5V2A,等有空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车充的板?期待你的成果

等有空了改几个车充和太阳能板子的输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成色挺好的

拆机件吧!都可以用,就是少了壳子

网友:
双层打胶的那个好像好点儿,是固态电容?

网友:
原来红包弄的都好多个了不想撸这玩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要插的地方比较深吧!

停车,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停车,出示驾驶证、行驶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