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秋雨梧桐叶落时,改装一块锂电池。水平仪锂电池改TP4056充电模块。

楼主(2023-10-28):
拆台激光水平仪。[镭维5线绿光水平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0998&fromuid=3652364
(出处: 数码之家)

这不是在“海”里捞了一台水平仪么,
收拾好第二天想着再擦擦一下灰,
开机试了一下,
咦?怎么不亮, 心想操蛋了,
是不是水平仪挂了。
急的尿不湿当时就尿湿了。
取下电池,上表测一下,和来的时候一样
没有电压输出,
那就是电池的问题,
电池问题无非就二样,
一个是18650不行了,存不住电
再一个就是主板耗电大,把电量耗没了,
网传这个电池里面二节18650,有一节是沙子芯。
那就先从18650下手。
昨天满电今天零,
没有肾宝就不行。
拆。。。。
二个18650,据说有沙子心,
不知道这二个中是不是有一个。
晃了一下没有沙沙响声。
单测电池有电,看来是主板的问题。
反正也是拆,就看看哪个电池是沙子作的吧。
左路有电压,不是。
CA,这么良心么,都是真电池。
不管他真与假,反正也是换一回。
取出我撸来的小可爱。
上锡。
注意:100岁以下非专业电工请不要模仿。
      焊18650是有风险的,
      而且只能中午焊,
      因为早晚会爆炸。
      我没事,3.7V电池炸不死250的电工。
过程就不发了,正极焊完
负极完成。
焊接主板。

完成。
上表测试,电压正常。
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就要出意外了。
第二天再测电压还是零,
看来是主板的问题。
换。。。
取出TP4056锂电池充电模块。
放这里空间刚好。只是要去掉一根螺丝柱
后期固定加点502.
把主板元件拆掉(可以不用拆,我手贱,不拆难受)
两边用刀断开原有线路只留有用的部分。
做一下绝缘。
TP4056 焊上
由于是斜着放,改C口供电麻烦,再就是外壳有裂纹,
索性就用利用原来的DC充电口
电池怼上。

充电测试。没问题。
充了一会上表测量输出电压正常。
继续充满,直到充电器有一道绿光.....幸福在哪里?...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这就没有什么悬念了,放了二天再测,电压都是满的
到此维修结束。
多谢谢捧场,
请路过的朋友点赞、评论加关注。
家庭幸福又和睦!

楼主:
路过的朋友,
帮忙评论+收藏。

感谢。。。。

网友:
折腾的乐趣  哈哈

网友:
我一直期待你证实一下电池里面是不是沙子

网友:
楼主还没有用数字表

网友:
搞个点焊机

网友:
水平仪改4056充电模块

网友:
电池要点焊吧。

网友:
改装一块锂电池

网友:
大概率是电容漏电了,土豪就是不一样,把她扒拉光了?

网友:
我怀疑你用的是假的尿不湿……

网友:
有点麻烦不如直接换掉

网友:
这手艺牛诗情画意

网友:
够详细,够用心。

网友:
原来的电池没坏呗,是不是还能利用一下
对了,这次怎么没有提邻居呢

网友:
这手艺真牛

网友:
水平仪自备的话一般难得用一次,有没有可能改成电池供电的,用的时候放电池就好了

网友:
看来4056是个好东西,便宜又好用,小电池充电在那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