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一个 尼奥动力?NEOPOWER锂电扳手插脚

楼主(2023-10-28):
逛小黄鱼 看到一个没有后盖和前灯罩锂电扳手跟前面那台绿色的锂电钻是同外壳

齿轮冲击块

主控部分带三档调速

有NTC检测脚 不接也能启动

A3插脚改装

网友:
这个是电风炮啊,看了2遍图片还以为就是手枪钻呢

网友A:
这也行?配件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行?配件怎么来的?

插脚是捡电子垃圾来的  捡了两个插脚  都用上了

网友B:
国产的很便宜了,也没必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很便宜了,也没必要改

喜欢折腾呗

网友C:
焊接还是有待加强,尤其是大电流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还是有待加强,尤其是大电流的地方

好丑 对不对

网友D:
再加个2用套头,可以直插内六角常用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加个2用套头,可以直插内六角常用批头

手上有冲击批 不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