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软盘上的这个孔是什么用途?(这个不是写保护口)

楼主(2023-10-28):
为什么有的软盘的这个位置有孔,有的没有?(这个不是写保护口)

网友A:
1.44MB和720KB的检测孔,软驱里有光电机构负责检测。

网友:
没有写保护,就是不让改写,软盘当光盘用呗

网友:
方便你挂根绳,别在裤腰带上招摇过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4MB和720KB的检测孔,软驱里有光电机构负责检测。

1.44的驱动器用的是微动开关。。

网友:
有些3.5寸软盘是双面双密度(Double Sided Double Density,DSDD)的盘,而有些是高密度(High Density,HD)的盘。双密度的软盘通常只有一个感应孔,用于检测软盘的存在。而高密度的软盘则有两个感应孔,一个用于感应软盘的存在,另一个用于感应软盘是否被写保护。

在高密度软盘中,两个感应孔的位置是对称的,一个用于感应软盘的存在,另一个用于感应写保护状态。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在写保护状态下,软盘驱动器能够快速检测到软盘的写保护状态,并在读写操作时进行相应处理。而双密度软盘只有一个感应孔,因为它没有写保护功能,所以只需检测软盘的存在即可。

因此,是否存在双密度软盘与高密度软盘中的感应孔数量有关。

网友:
答案就是楼上的,高低密度识别孔。。右侧滑盖的是写保护。。

网友:
现在还有用这种的吗,,写保护,,有些原厂出的让你只有读的功能,,,

找个给你们看看反面

楼主:
这种软盘的容量是1440 KiB,而且我还发现这个位置有孔的软盘还好有这样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是什么?

网友:
高低密度识别孔。。右侧滑盖的是写保护

网友:
那是为了让软驱识别软盘的容量的。相同尺寸的软盘还分高密盘和低密盘,容量不一样

网友:
那个小方块是软盘的写保护开关。主要是作用是保护软盘的写入状态。是软盘的写保护开关。软盘需要写保护时,推动一下那个小滑块,将方孔关闭,就只能读取软盘内容,不能写入。软盘(Floppy Disk)是个人计算机(PC)中最早使用的可移介质。目前常用的就是容量为1.44MB的3.5英寸软盘。在5英寸软盘上也有一个写保护缺口的,当要进行写保护时,用一小片不透光的黏纸贴在缺口上即可。

网友B:
20多年前,我买这种软盘

大概五元左右一个,
但是用不了几次(小于10次)
就坏了,显示未格式化。。。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帖我放心了

网友:
还有人用这个吗

网友C:
最早认识舒淇就是通过软盘认识的。

网友:
嗯,4楼说的很有道理,记得奔4的cpu上也有捏么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早认识舒淇就是通过软盘认识的。

我以前拿来存MP3。。很低码率的一两首歌。。

网友:
只能存存少年啊兵.txt这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多年前,我买这种软盘

大概五元左右一个,

这个世纪初生产的彩色盘是质量最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