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一台中联FG10-70 700mm吊扇启动困难的问题

楼主(2023-10-28):
这台吊扇被邻居扔在楼梯底部的角落里,据说是很难转起来,而且转动噪音比较大,所以被丢弃了。我捡回来上电试了一下,果然启动比较困难,转起来后嗡嗡响比较明显,于是准备拆开修理一下看能不能修复。
▼小白带点翠绿色组合蛮好看的

▼700mm中等身材,一般小桌吃个饭,几个人都够吹了。

▼功率20W,比鸿运扇功率小,但风力似乎不比鸿运扇小,同步电机的效率比电容电机高吗?

▼电机外壳和扇叶都是卡扣设计,竟然没有螺丝。

▼拆下电机,检查转轴,黄油还没干,电机轴间隙也很小,状态不错。

▼电机尺寸不大

▼开关3A的,0.5的线,有中联的logo和CCC认证,杂牌基本都是0.2 0.3的线。

▼开关没有螺丝,靠4个隼压紧,用小刀可以撬开。

▼开关接线也是压端子的,这个好评。

▼电机接线也是压端子的

▼电机直流电阻差不多900欧,应该是铜线吧?

▼拆开启动盒,发现固定弹簧的塑料卡位崩了,难怪启动困难。

▼找个易拉罐的铁皮做了个固定孔位来固定启动弹簧,铁丝绑好,并利用上面的螺丝固定铁皮,铁皮下面还打了704,这样应该牢固了。

▼装回去,顺便把电机外壳都打一点704,固化后开机就没噪音了,通电测量一下才8.8W功耗?

看来虚标都是行业通病啊,不过中联这吊扇做工还行,只是卡扣设计时间长了会松动引起噪音,我还是喜欢螺丝设计的。

网友:
高手,手到病除。

网友A:
是卖肉摊上的那种摇动布条赶苍蝇的吊扇吗?

网友:
能修好---想法好,手艺也巧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B:
以前这种电风扇有一个平衡启动杆,特别不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卖肉摊上的那种摇动布条赶苍蝇的吊扇吗?

是那种,不过卖肉摊用的尺寸小一点而已。

网友C:
家中还有两个早几年的中联小吊扇在吃灰,没地方悬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这种电风扇有一个平衡启动杆,特别不好调

1986年发明的早期亚美牌吊扇,需要会启动杆才能用。后来改进成扭力弹簧,顺时针右旋有齿感,逆时针左旋弹簧缓冲,通交流电时抖动几下出风。

网友:
手到病除。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中还有两个早几年的中联小吊扇在吃灰,没地方悬挂。

我买的都是微风夹扇,软叶片最好。怕吊扇叶片松动,断裂等落在眼睛。

网友:
拆开了,没清洗下?

网友D:
噪声大 是扇叶和主机中间有间隙   扇叶接头两面分别粘上 双面胶带 再插进主机就没有声音了

网友:
没拆过吊扇,了解一下。

网友:
不错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塑料件用不住,用的时间长了就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噪声大 是扇叶和主机中间有间隙   扇叶接头两面分别粘上 双面胶带 再插进主机就没有声音了 ...

扇叶也是有的松,缠透明胶会好点,其实我想涂704的,反正装上去也没必要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