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这样子手搓一套5.1音响行不行?

楼主(2023-10-28):
机顶盒光纤输出 解码器光纤接入后5.1输出 因为5.1的功放比较贵.客厅买了个数字5.1功放 这次卧室有点舍不得 也有点大材小用

就曲线救国想到了下面的思路 不知道行不行 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左右声道 和 左右环绕 用两个双声道功放  中置和低音炮 用两个单声道功放  每路声道都能调节音量

下面是客厅买的成品数字功放,也是为了小体积 折腾完后挂在电视柜底板上面看不到

网友A:
卧室不是睡觉的地么,还整这么高级的5.1声音音箱干啥???

网友B:
你这一套多钱,还不如~鱼淘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室不是睡觉的地么,还整这么高级的5.1声音音箱干啥???

我配了120寸的投影仪我家比较喜欢看电视 老家是2.1的音响 不是很舒服

网友C:
这是要将功放摆满每个房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套多钱,还不如~鱼淘个

整套下来260块钱吧 电源 音响  线材 功放板 解码器  二手那种体积太大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将功放摆满每个房间吗

哈哈哈 有可能 房间我都安排的投影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有可能 房间我都安排的投影仪

网友:
在,监控我了吗,我昨天也在想组5.1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不过现在玩这个的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有可能 房间我都安排的投影仪

楼主影音爱好者啊

用的啥投影推荐下

网友:
感觉音响有点小再大两倍

网友:
功率要再大点

网友:
追求音响效果的可以这么搞,一般5.1音响确实体积都比较大,这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配置,完全可以。

网友D:
卧室面积有限,如果是别墅就当我没说,音箱多了反而相互干扰,真不如整一对大的2.0有源音箱,通常15-20平低音单元6.5寸就够了,两分频或者三分频都行

网友:
现在流行搓了吗?不说diy了吗

网友:
5.1 的LS RS两个卫星箱留线过背后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卧室面积有限,如果是别墅就当我没说,音箱多了反而相互干扰,真不如整一对大的2.0有源音箱,通常15-20平低 ...

1 分钟前 上传

早晨有个邻居在小区群里送这个
下手晚了 没要到 看箱体还是挺扎实的三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