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成DCJZ18-10起子电钻维修上

楼主(2023-10-28):
刚刚小弟用这个手枪钻给大铁门上几颗不锈钢自攻螺丝,大铁门是拿方管焊接的大概也就2个毫米的铁吧上了2颗都好好的然后转第三颗的时候就闻到电线焦味了,然后一看手枪钻尾部散热窗口那冒烟了我没有夸大说词真的是冒烟了.说一下我为什么要维修的原因第一这个工具新的时候要3.4百元新的产品又都是偷工减料的,第一充电速度快不到1个小时充满电,第二电池耐用上螺丝的话可以打大半天,第三这个是有刷电机维修方便,第四这个工具是2019年生产的,几个月前我都拆开有上过黄油所以这次维修就轻车熟路了。现在开始拆其实结构很简单的把螺丝都卸下来,看到螺丝就拆,拆到机头也就不用继续了把550电机取下来就可以了

楼主:
后面的图片楼主把电机拆了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出来哪里坏了这个电机还挺难拆的用工具硬撬开的.然后电机上面打了胶水本来还想拆铜线的,最后进垃圾桶了。好在新电机也不贵

网友A:
东城的电动工具在国内品牌还算不错的

网友B:
我都是用插电的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城的电动工具在国内品牌还算不错的

是的起码比五花八门没有听说过品牌的强,现在购物品牌销量靠前的都是杂牌买个杂牌几十元我估计还没有我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插电的打

插电的我也有,不过这个干活方便不是哪里都有220V的加上这个是自锁夹头,插电的还要拿拖线板夹头钥匙太不方便了

网友:
这电机不错吧

楼主:
比杂牌的强很多

网友C:
东成电钻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东成的东西质量还是可以的,对得起他的价格。。

网友:
工程队干活基本都是东城

网友:
东成也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成电钻做工挺不错的

这个是老款的 14.4V的 还是有刷不过质量也挺好的

楼主:
哈哈太抬举了  就几颗螺丝按顺序拆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不要丢零件不然就安装不上了

网友:
东成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面的图片楼主把电机拆了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出来哪里坏了这个电机还挺难拆的用工具硬撬开的.然后电机 ...

转子换向器糊了。。。  总成属于电机总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太抬举了  就几颗螺丝按顺序拆就可以了,最重要的是不要丢零件不然就安装不上了 ...

太自谦了吧。   电机齿轮能弄下来,电机后盖能拆下来,就已经是有等级差距了。。

网友:
这个牌子国产里面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子换向器糊了。。。  总成属于电机总成。

是的  我有2个手枪钻都是这样坏的,以前那个京东100多买的家里造房子用  电池只能用半个小时,然后电机也这样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自谦了吧。   电机齿轮能弄下来,电机后盖能拆下来,就已经是有等级差距了。。 ...

大力出奇迹  可能大部分人把电机卸下来就不会继续拆转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