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恒流恒压充电器,感觉很拉风,就是史上最差电源拉胯

楼主(2023-10-28):
如图,主要是把几个原件组装到盒子里,没什么技术含量,芯片采用降压恒流恒压成品,三四元包邮,因为恒流需要输入电压达到7伏以上,否则运放不工作,将就用上次修好那个5v史上最差电源,改电压到8v,接上,根据原预想充电电压最高1.5v,电流最大0.4安,只需要0.6w,功率应该够用,但实际上板子效率加电流电压表消耗加线损,输出电压略高,即刻罢工,太拉垮。目前找了个充电器接上,后面准备加个直流电源母座接12v机顶盒这类电源,再找个电池盒接上,方便换电池。

感觉这个充电器可以随心所欲控制电流,还是好玩!

网友:
充电器有个不错的家

网友:
精密电位器

网友A:
你这个恒流恒压充电器用料太豪华,又是3296又是多圈电位器的,关键是买的几块钱的板子能配的上吗?

网友:
这电位器貌似的确不便宜

网友:
电位器在侧面看着有点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恒流恒压充电器用料太豪华,又是3296又是多圈电位器的,关键是买的几块钱的板子能配的上吗? ...

3296是板子上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用的,无法节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