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马刀锯2420拆解

楼主(2023-10-28):
今天拆个米沃奇马刀锯给大家看看。

网友:
结构很简单,主要是加工精度和材料

网友:
竟然是伞齿结构

网友:
这铝合金外壳的强度真不错,齿轮也没见明显磨损,清洗一下加好润滑脂,又能工作好多年

网友:
看着还挺不错的。

网友A:
大齿轮背面什么样的?应该展示看一下,正面没看到配重,估计在大齿轮背面,一般简易型的就是在大齿轮背面切割出一个扇形配重,这样的效果差,震动大,讲究点的是单独有一个很大的配重块,与锯杆锯条反向运动减震,这种结构震动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轮背面什么样的?应该展示看一下,正面没看到配重,估计在大齿轮背面,一般简易型的就是在大齿轮背面切 ...

技术有限,研究许久没拆开,可能需要专用工具,从三个小孔看进去只能看到一个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轮背面什么样的?应该展示看一下,正面没看到配重,估计在大齿轮背面,一般简易型的就是在大齿轮背面切 ...

拆过一个东城马刀锯,就是你说的有个配重块反向运动,忘记拍照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有限,研究许久没拆开,可能需要专用工具,从三个小孔看进去只能看到一个轴承。 ...

那就不要硬拆,以免损坏轴承。估计是扇形配重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过一个东城马刀锯,就是你说的有个配重块反向运动,忘记拍照片了。

这种结构是好结构。

网友:
看这灰尘,估计比较耐造。

网友:
又涨见识了

网友B:
坏的几率不大,应该可以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的几率不大,应该可以整好

电机坏了,机械部分正常的,电机齿轮不好拆,只能换个碳刷了。

网友:
看上去没什么损坏,应该能修好。

网友:
感觉这种传动机构应该比较可靠耐用。

网友:
就是看看传动效率和降噪了。

网友(2024-01-19):
还是无刷的好用

网友:
这是按重量收来的羊腊鸡吗

网友:
电机转动小傘齿轮,大傘齿轮带有的偏心短轴,通过一字滑槽,实现锯杆的往复运动。结构简单,只要电机没坏,完全可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