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秘籍:铝箔胶带如何贴才会平?

楼主(2023-10-28):
类似这种:

边角又该如何处理:

铝箔胶带强度咋样,平时抹布擦,如果下方有几毫米宽的缝隙,是否容易破?

临时对付。玻璃胶肯定好,以后弄。

顺便求教:正面好打胶,如果美纹纸+刮片,我可以做得很漂亮。靠墙一侧就难搞,看不见,挤胶难。求经验。谢谢各位先!

网友:
这个不行,见硬东西就破了

网友:
你这种情况可能打玻璃胶更好一点,铝箔确实不怎么耐磨

网友:
铝箔很薄的卫生纸

网友:
铜箔结实些

网友:
打玻璃胶好些吧

网友:
确实如2楼说的,铝箔胶带不耐刮擦。

网友:
这种胶带不如那种厚的,透明的所谓纳米无痕。。。
两下就破了,不好清理。这是是IT设备防止电磁泄漏的。。。

打玻璃胶没事的,手指头沾上水,刮一遍就平了,然后马上用纸巾把手上的擦掉。。。
戴PVC手套也行,用一种头上是个圆球的玩意也行,现在也有刮胶板,可以把这个板子剪开的,就用那个角

网友:
这种地方帖胶带效果并不好,玻璃胶虽然可以弄的很光滑漂亮,但时间长了也会驳落,没发现效果理想的处理方法。

网友:
楼主,一管银色玻璃胶解决问题,搞那么复杂干嘛

网友A:
作为电子爱好者,这种场合有没有人试过用704硅橡胶来代替玻璃胶的?704具有耐高低温(-50~+250度)、密封性好、耐老化、耐酸碱、对金属和人体无毒性等特点,厨房的普通玻璃胶貌似会发霉,704好像没见过发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电子爱好者,这种场合有没有人试过用704硅橡胶来代替玻璃胶的?704具有耐高低温(-50~+250度)、密封性 ...

那你猜为什么那么多厂家不出一款704防霉胶?真有人把704用到厨房吗?没用过怎么知道不发霉?

网友:
正常厨房洗菜盆都是用的玻璃胶密封的啊,你这个用不了多久就破了

网友:
铝箔胶带强度很差,这样贴没几天就破了

网友:
这些铝箔纸,有厚度差别的,厚度厚的,你只要不是有意用力去戳,一般不会破的。贴得平不平,主要看底下平整度。

网友B:
没弄过这个但是我感觉贴铝箔胶纸应该和玻璃贴膜差不多吧,弄些洗涤净水配合一下应该好贴吧,只是不知道是否影响粘接效果。其实有贴纸的时间把它起下来从新坐胶更方便些,打胶前用纸胶带或者透明胶带沿盆边贴好边界线,沿边界线打足了胶坐盆后要压挤出来少部分胶才好,菜盆粘好后灌满水隔天用壁纸刀沿盆边走一圈、揭掉胶带就可以了,盆沿外边一点胶也不留安全可靠。

网友:
买过0.1mm的厚铝箔,太硬了,但是不容易烂

网友:
铝箔胶带不适合,贴上去好看没用一碰就破。

网友:
两个办法,一是打胶,二是垫橡胶密封条,两种材料都置于槽沿下方和台面之间,不外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弄过这个但是我感觉贴铝箔胶纸应该和玻璃贴膜差不多吧,弄些洗涤净水配合一下应该好贴吧,只是不知道是否 ...

铝箔我试了,不容易破。铝箔特点是脆,直接扎或者撕是易如反掌。但是金属有延展性,加上底胶一起,韧性是不错的。平时擦洗是横向拉扯,问题不大。

之所以不愿意打胶,主要是24小时后才能用。

但从善如流,我还是听取您的建议。24小时问题,我曾经打完胶用后胶带虚掩使用。不知道您有没有更好方法?

另外 一般流程是摸完胶刮平就撕掉保护胶带的。而按您方法,压重后会有部分残胶被挤出,只能留到最后撕,然后用美工刀修平,有点担心断面粗糙,不如自然凝固的光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