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这个插座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3-10-28):
这个插座的中间是普通4mm香蕉插头,但是开口处有23mm,尾部的螺丝是6mm的。
网上能够找到的开口处是14.5mm,长度也短,所以不匹配,不知道哪里能买到代换的。

这个插头没有任何型号字符标记

网友:
淘宝搜不到吗

网友A:
这个是仪器上面的吧,价格不便宜,关键是非标的吧

网友:
这个规格不好找。我找了一阵没找到。所以就没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仪器上面的吧,价格不便宜,关键是非标的吧

对于端子来说是贵点,也就十几块钱,总价值并不高的。。

就是不好找,这个民用太少了,除专业人员谁都不敢碰,怕灰飞烟灭。。

网友B:
应该是厂家定制的,非标的

网友C:
目测开孔没有23mm,楼主尺寸确定?

网友:
PDD有一家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厂家定制的,非标的

算不上吧。。

就是耐压提高等级。。

30-50KV   50A  的香蕉座,只是没有找到实物,楼主是悬赏的,没好意思说。。

网友:
个插座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非标专用的,建议改了

网友E:
不能改吗,非要用原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改吗,非要用原来的?

我也想问那,因为现在50KV插头,都要求十字的活带防护的。避免插错或意外松脱。

外形上不是楼主这样了。。

网友:
找个合规外形差不多的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开孔没有23mm,楼主尺寸确定?

确实是23MM的。
淘宝的都是14MM左右

用淘宝的改,会很难看
客户可能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不上吧。。

就是耐压提高等级。。

这种高压的淘宝上也找到了,开口处基本没问题,但是有个问题是需要插进去很深,也就是长度太长,
我那个设备内部没办法容纳,空间很有限的。

这个插座是进口的,问了下已经停产了

楼主:
请介绍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
仪器上面的吧 定制的

网友:
非标的肯定买不到

网友:
你应该咨询一下这家店的客服,跟他打听一下,说不定他那里就能买到。
既然是高压用品,最好不要P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