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悲催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哪位大神碰见过,SM3268M主控在量产过程中卡流程了

楼主(2023-10-28):
3268M主控在量产过程中卡流程了,当我拔出U盘后,Flash ID就变了和原来的不一样,各种擦除都不行,心想flash芯片是不是损坏了,那就换一颗再试试。结果就是换啥颗粒上去都是同样一个flash id 被识别出来。请问大神有人碰见过。如何将主控恢复出厂的设置,感觉是主控出毛病了。

现在都变成这个id了,换别的芯片也是这个id:

应该识别成这个id 的:EC1AA8DE88C5

网友A:
加焊一下主控试试,有可能主控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主控试试,有可能主控虚焊了

一直正常的主控,一次热插拔导致的,感觉不会是主控虚焊

网友:
如果换颗粒id显示也不正确,那极大可能是主控的问题了,要么虚焊了,要么主控内部有问题了

网友:
之前有这种情况,内部ce有问题了,可能是部分短路,我遇到过2个128的l06,这玩意我最后上6989了

楼主:
这主控上有问题的颗粒拆下换到比的板子上是正常的

网友(2023-11-28):
短接在上电就好了 我也有这个颗粒,正在研究怎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