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种自己在家开“钢网”的办法

楼主(2023-10-28):
买了个激光雕刻机,5W光功率的。实验过铜箔根本磕不动,FR4轻轻松松。
于是上淘宝找那种超薄的FR4板材,果然有.

水绿FR4玻纤板3240环氧板全防静电耐高温玻璃纤维树脂板定制加工
买了10片 0.2mm厚度,10x10cm(为啥这个尺寸,懂的都懂)

到货开干。
1、在立创EDA里面画好板子,该打样打样,该白嫖白嫖

2、确认无误后导出DXF格式

3、导出选择顶层和板框,只选择顶层焊盘
  PS:后面试验我是为了测试全导出了

4、本地随便找个EDA,在Layout编辑器里(用惯了LCEDA就给Altium卸载了,只留个Proteus仿真单片机用)
导入DXF

5、导出SVG,注意选择LCEDA导出的板框,方便后面定位
【此处无图】

6、打开LaserGRBL或者LightBurn,导入SVG
调整下位置和参数。

图中切割参数 100%光功率,500mm/min速度,切割0.2mm FR4 刚好

7、开切。
激光刺眼,没有拍照。

第一次用 330的速度切,烧糊了。

第二次切的刚好,边框要断没断的状态。
小毛刷子戳啊戳,焊盘孔全部捅掉。

第二版的板子还没返回来。
用第一版的板子对下位,左侧4P排针和右侧几个电阻没动过的。
基本没有偏差。

最近心情烦躁就不上手测试了。等板子回来在刷锡浆测试。

网友A:
我之前用0.3mm胶片, 拿刀片手工切.

网友B:
感谢分享

LZ试过PVC胶片/PVC薄的平板吗   这种东西比FR4容易买到  也更容易切割

另:

激光非常危险  使用中切记要小心!

买的机器应该是三轴立式雕刻机的结构吧?  机器位置要尽量低   比如放地面,
如果机器放在台架上   四周必须围起来把激光Z轴全部挡住  避免小孩子靠近围观!!  激光损伤眼睛 只要有一个瞬间

网友:
我在工厂做0.10mm的网,元件大些就用0.12,有些渣渣板表面不平,即使0.12刮出的,测厚度竟然有0.15以上到0.20。
如果用0.15甚至会超过0.25,锡膏多到挤出焊盘形成锡珠,有短路的风险。

网友:
以前用纽扣电池的包装盒盖子做,打印出焊盘位置,贴在上面用1.0的钻头钻孔,可惜的是搬家的时候剩下的盖子都扔掉了。

网友C:
边缘积瘤会不会导致厚度增加?

网友:
真好,有激光雕刻机就可以为所欲为

网友:
用深色材料,更容易切割

网友:
有激光雕刻机就是方便

网友:
激光要多钱?激光开不了钢板吗?

网友:
能顺便给画个eda的中兴2400 v4.3的尾板?

网友:
真是非常好的尝试。期待结果

网友:
非常不错有想法

网友:
有设备可以因地制宜随心所欲

网友:
用表稞纸切 轮廓绝对漂亮 多厚都有

网友:
漂亮~~
有点厚吧?

网友:
有想法,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LZ试过PVC胶片/PVC薄的平板吗   这种东西比FR4容易买到  也更容易切割

PVC试过,太软了,容易糊容易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0.3mm胶片, 拿刀片手工切.

你这耐心也太好了。。。刻几十上百个小窟窿很需要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缘积瘤会不会导致厚度增加?

激光功率调小点,然后用刷子打磨下,手摸上去没感觉到明显的凸起
感觉还凑合。
就是LCEDA导出还有点BUG,没解决定位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