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萤石云摄像机的电路板上连接一个手动开关,控制Wi-Fi的通断

楼主(2023-10-28):
萤石云摄像机型号是CS-C1HC-1D1WFR,电路板如图,我想确定一下Wi-Fi的开关在哪个位置,能否在电路板上连接一个手动开关,来控制Wi-Fi的通断,希望各位网友给予指导和帮助,谢谢!

网友:
贴二维码方形那个是wifi模块,9脚是3.3V供电。PCB上有丝印。这种不一定行得通,有可能自检不过。就算没自检可以正常开机后,再接通wifi电源也不能联网,还要重新上电开机自检才行。   或是联网后,把连接的路由器热点名字或密码改下,它就不联网了,想再用wifi时再改回来就可以,一般摄像头wifi会自动重联。  但是不联网会不会影响原先的一些功能,不同品牌不一样,要试试。

网友A:
找到wifi模块的供电,装个开关即可。

网友:
可以从整个电路板的电源输入入手往下走,一般会经5转3.3v的元件后给wifi模块供电。

网友B:
萤石摄像头有个缺陷,就是断电再上电的时候,摄像头如果没有连上WIFI,它不录像。只有它连了WIFI才开始录像

网友C:
不可以,弄啥都不能弄WIFI。海康机器第三步自检就是WIFI,自检不过一直红灯电流0.4。不用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wifi模块的供电,装个开关即可。

wifi模块的供电,在哪个位置,具体怎么找

网友:
这个WiFi模块重新上电后需要执行初始化才能使用,你把WiFi模块断电后,想再启用WiFi,需要整机重新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弄啥都不能弄WIFI。海康机器第三步自检就是WIFI,自检不过一直红灯电流0.4。不用想 ...

我等wifi 自检后,再启动手动开关,让这个萤石云变成一个单纯的移动侦测摄像机,我再想看移动侦测录像,再手动开关连接,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萤石摄像头有个缺陷,就是断电再上电的时候,摄像头如果没有连上WIFI,它不录像。只有它连了WIFI才开始录像 ...

我也尝试过,断电后重启,没连接Wi-Fi,无法进行移动侦测,这确实是一个不完善的地方,

网友:
如果你不想联网的话,可以用一个闲置的路由器来连摄像头,路由器不插网线,等你需要联网的时候,再插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等wifi 自检后,再启动手动开关,让这个萤石云变成一个单纯的移动侦测摄像机,我再想看移动侦测录像, ...

有看门狗会重启。即便你想走这个思路,应该要用模块走usb的机器改。这个模块是走sdio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wifi模块的供电,在哪个位置,具体怎么找

电路板你只拍了一面,另一面应该也有元件拍出来看看。

网友D:
我记得以前有的无线路由器上有个wifi硬开关,你查下主芯片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引脚,然后用个拨动开关接相应的电平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以前有的无线路由器上有个wifi硬开关,你查下主芯片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引脚,然后用个拨动开关接 ...

联网才能工作的机子会有这个开关吗?

网友:
你断开wifi,那怎么查看摄像头里的录像?你要断开萤石云联网,只需在路由器上设置禁止摄像头IP联网就行了,如果要定时断开联网,可以用那种带防沉迷功能的路由器

网友:
能否在萤石云摄像机的电路板上连接一个手动开关,

网友:
蓝色那块就是WIFI模块,看看什么型号的,找对应的引脚定义图。把VCC脚断开接上开关试试(猜想,不一定行得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萤石摄像头有个缺陷,就是断电再上电的时候,摄像头如果没有连上WIFI,它不录像。只有它连了WIFI才开始录像 ...

几乎所有的家居互联网摄头全这毛病。     360什么的也是,功能是开机后设置进去的。。开机要联网,不联网不干活。

联网后可以断网,失联后多久也不通知自己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尝试过,断电后重启,没连接Wi-Fi,无法进行移动侦测,这确实是一个不完善的地方, ...

那如果开机后断网,还有移动侦测吗?        不会只变成单纯的录像,不在侦测了。。

你先用断路由的方式试试再改吧!!      设置一个专有路由器,开机后把路由拔掉,让摄头断网,  看看是否还侦测,如果都不侦测了,也就没必要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