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探讨:三星NOTE9屏幕锁屏后点不亮 ,电池问题还是屏幕问题呢

楼主(2023-10-28):
【探讨】 三星NOTE9屏幕锁屏后点不亮 ,电池问题还是屏幕问题呢

售后更换价格感人啊,之前正常,电池容量4000毫安 只有3000毫安了。现在天气冷了,只有2800毫安了。70%的余电,

之前偶尔屏幕发黄 横纹,绿屏 现在经常,等一会再点开或者关机一会再开机也可以正常,有摔了后右上 右下角落,

网友A:
之前那小米note2也是,屏不行,后来,只能一次性使用了。息屏了再也点不开,只能强制重启才能用

网友:
自己买配件换吧,几十块搞定

网友:
售后价格没有折扣的,想要便宜去外面的店换拆机屏和电池。
一般来说电池容量衰减不会导致屏幕挂掉吧

网友:
200不算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那小米note2也是,屏不行,后来,只能一次性使用了。息屏了再也点不开,只能强制重启才能用 ...

省电模式正常 10/100概率绿屏  没有任何烧屏点,点不亮手机后盖发热,可能是屏电路供电问题 可能点亮供电不足导致吗?有没有行家指点

网友:
我的手机跟你的一样,也绿屏花屏了

网友:
我的手机毛病和你的一样,也是绿屏花屏了,说是压一下排线就能好

网友B:
NOTE9通病,我的是换了电池绿屏,网上查了应该是通病,勉强用了几天给换了

网友:
电池网上几十块钱,自己轻松搞定,数码之家坛友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TE9通病,我的是换了电池绿屏,网上查了应该是通病,勉强用了几天给换了 ...

找人压了排险结果触摸不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TE9通病,我的是换了电池绿屏,网上查了应该是通病,勉强用了几天给换了 ...

找人压了排险结果触摸不灵了找人压了排险结果触摸不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TE9通病,我的是换了电池绿屏,网上查了应该是通病,勉强用了几天给换了 ...

买的什么类型的屏幕 花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什么类型的屏幕 花了多少钱?

没买屏幕,直接换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