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威刚SM2262en 三星sec043 1G 卡在25%

楼主(2023-10-28):
各位大佬问一下 咸鱼淘了2个威刚的2262en料板 带的三星 sec043 自己贴了一个nw957 512G 开卡卡25% 设置&跳线如下:
固件用的是 SM2262EN_IM3D_MPT1221A_FW42AAU1RA_Beta

这里缓存大小1024M 和 2048 都试过了 一样不行

这里电压改1.2v了 RB&RA 自己贴的100k电阻

这里2个1.8v识别电阻去掉了
然后IM3D的跳线也去掉了

具体是这样子的

这是卡25%时候的开卡电压电流

网友A:
玄学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玄学问题吧。。。

不清楚诶 我之前找到一个差不多的帖子也是这样子 还是没解决

网友B:
我记得S11 PRO的缓存是DRR3的吧。。

网友C:
设置里的缓存必须设置成与颗粒对应的容量,贴1T的缓存才会选1G,512GB的话选512Mb就行了,还是不行的话就换固件试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置里的缓存必须设置成与颗粒对应的容量,贴1T的缓存才会选1G,512GB的话选512Mb就行了,还是不行的话就换 ...

可以大于,不能小于,没说一定要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S11 PRO的缓存是DRR3的吧。。

不清楚诶 我买回来带的就是ddr4 sec04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里的缓存必须设置成与颗粒对应的容量,贴1T的缓存才会选1G,512GB的话选512Mb就行了,还是不行的话就换 ...

我试了 SM2262EN_IM3D_MPT0409A_FW42A4T3DA 也是卡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清楚诶 我买回来带的就是ddr4 sec043

有点常识好不好,sec043是生产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常识好不好,sec043是生产日期!

小白不是很懂

网友:
容量小选480G再试试。

网友B:
卡25,一定是缓存或者缓存设置错误。你把DDR4改DDR3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大于,不能小于,没说一定要对应

46/58之流没必要一一对应,2262开的少不知道,2260必须对应,哪怕上了大的也要强开一比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卡25,一定是缓存或者缓存设置错误。你把DDR4改DDR3试试。

楼主这个缓存,确实是三星1G ddr4的。

卡25%,不知道会不会和intel 760p的主控一样毛病,要把缓存设置成南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缓存,确实是三星1G ddr4的。

卡25%,不知道会不会和intel 760p的主控一样毛病,要把缓存设置成 ...

大佬我是这样子测试的 板子还没有贴颗粒 我直接开应该能过25% (?)

点开卡卡25% 之后就未响应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是这样子测试的 板子还没有贴颗粒 我直接开应该能过25% (?)

没焊颗粒我没试过,不确定会不会卡25%,你焊上颗粒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焊颗粒我没试过,不确定会不会卡25%,你焊上颗粒试试啊

感谢各位大佬 应该是我那个板子问题 我重新搞了块 士必得的蓝色板子 镁光 ddr3 d9stq 1GB * 2
缓存设置那边写1G就可以开 2G不行 顺便问下 这里的是单颗的还是缓存总量

网友(2024-01-15):
土狗需要贴上,那个两检测1.8v的电阻拆了,就ok了

网友:
这是量产成功图。2362en贴两b17a  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