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寿命长是因为每年累计运行时间并不长,比电磁炉少多了。

楼主(2023-10-28):
微波炉寿命长是因为每年累计运行时间并不长,比电磁炉少多了。

但微波效率并不好,大量能源是磁控管,变压器本身消耗了。 所以机身很热。

希望以后发明能聚焦的,低瓦数磁控管,变压器200W都够了,说不定200W开关电源都够。

网友:
现在微波炉就有用开关电源的

没变压器了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不通过,200W能干什么?煮饭时间长还不熟有什么用?

网友:
微波损耗大啊

网友:
微波炉耗电量多少?输出有用功率是多少?建议学习好了再来发言

网友:
微波炉有些菜加热会变得干巴巴的不好吃。

网友:
真正来说,微波炉的效率和能效比是挺高的,楼主纠结微波炉,不如纠结电饭锅,光波炉,空气炸锅的效率。

网友:
微波炉加热方便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数码的老哥,我的微波炉坏了,拆开查了一下是磁控管的问题,想自己换,结果一颗螺丝拧不下来,点机油的时候手抖滴了一些到变压器上了,这个高压变压器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数码的老哥,我的微波炉坏了,拆开查了一下是磁控管的问题,想自己换,结果一颗螺丝拧不下 ...

变压器还能用。机油绝缘性很好,再不放心,就用酒精清洗一下,电吹风吹干。

网友:
食物加热方式还是蒸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数码的老哥,我的微波炉坏了,拆开查了一下是磁控管的问题,想自己换,结果一颗螺丝拧不下 ...

锈死了的螺丝啊。

网友:
不是生锈,应该就是出厂的时候拧太紧了,铁壳周围还有些金属碎屑,我加了机油,隔天换了螺丝刀才拧开

网友:
基本上隔天一用,热饭菜、热包子面包、做爆米花、煮红薯芋头……也用了十几年了,没啥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