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真我v15换屏幕

楼主(2023-10-28):
手机摔了,屏幕黑屏,手机开机状态,没发现屏幕破裂,抱着试试的心态,下单一个屏幕,LCD屏,原机是aoled屏,屏下指纹,先拆机,等屏到货先测会不会点亮,测试屏幕正常开始拆原机屏幕,屏下指纹是通过屏幕透光照相手指纹,更换后正常使用。

网友A:
不是只有原装屏幕吗,小牌子还会有副厂屏幕,LCD换OLED?
现在锂电池电压越来越高了,这个是4.45V,估计4.5V的也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有原装屏幕吗,小牌子还会有副厂屏幕,LCD换OLED?
现在锂电池电压越来越高了,这个是4.45V,估计4.5 ...

原厂是oled屏,带屏下指纹,有拆机.后压屏200,这个lcd的只要70元,不过指纹、距离感应不能用了

网友:
换屏幕,动手能力很强,佩服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换屏幕总成,是个精细活。。。

网友:
拆屏幕是个细心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厂是oled屏,带屏下指纹,有拆机.后压屏200,这个lcd的只要70元,不过指纹、距离感应不能用了 ...

现在的手机屏幕用OLED屏幕就是快消品思路。厂家才不管用户瞎眼睛的问题呢。
  LCD屏使用寿命长,太耐用啦不方便厂家赚钱(如果不是物理损坏,LCD屏幕用十年时间一般不成问题)。LCD屏是怎么衰落的 ❓❓LCD不实用吗❓❓不是的。是LCD技术太成熟啦。而且屏幕寿命还长,用户只要不摔坏能用个五、六年(我自用的LCD屏大船货SONY就用了四年多时间了,现在换了大船货夏普R3也是LCD屏幕120hz高刷)……各种原因导致厂商生产LCD屏幕利润很低不赚钱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推平均寿命短、不耐用、而且瞎眼睛的OLED屏幕,以谋取更多的利润。【流量经济】之下,OLED屏幕这种瞎眼睛屏幕最后肥了爱尔眼科与全国的眼睛店、近视镜片厂家,白内障、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干眼症、飞蚊症、慢性结膜炎……眼病逐年增多又拉动了医疗GDP。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便宜修好也不错

网友C:
没有屏下一指纹还能省点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手机屏幕用OLED屏幕就是快消品思路。厂家才不管用户瞎眼睛的问题呢。
  LCD屏使用寿命长,太 ...

我说自从换手机之后视力急剧下降呢,原来如此

网友E:
等换屏后的效果。

网友:
买手机只能选LCD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屏下一指纹还能省点电。

Lcd屏比oled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换屏后的效果。

显示效果不如oled艳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说自从换手机之后视力急剧下降呢,原来如此

另外OLED烧屏暗斑也是问题。楼上回帖总喜欢标准格式,可别像贴吧包打听学。

网友:
和我的手机同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外OLED烧屏暗斑也是问题。楼上回帖总喜欢标准格式,可别像贴吧包打听学。 ...

不必在意回帖,学习点知识并赚回门票钱,形势所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