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看照片猜配件名称

楼主(2023-10-28):
维修电器时发现这个东东,不知是何方神圣,请大婶们过来看看,拿出你们的照妖镜,让它现出原型。

10楼再次提示。

先稍微提示一下,晃一晃感觉里边有个球。

网友:
蜂鸣器,一搜就是

网友:
倾斜开关吗?

网友:
防倾倒开关?

网友:
球?

倾斜开关或振动报警

网友:
状态传感器

网友:
看着像某种传感器

网友:
倾倒开关,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挺像小时候的电灯开关

楼主:
再来个提示

是这个板子上的

网友:
拆开看看,给你一根毛你能猜出来是个什么鸟

网友:
震动传感器,车辆报警用

网友:
绝对不是拉线开关

网友:
金灶茶具里面见过这个东东,,,但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
不知道呀

网友:
既然静止状态任何角度两脚都是断开的,那就是检测震动的,但实在猜不出来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感觉像水银开关那样,检测震动的。
我拆了自行车德规车灯的水银开关,现在能做得和F3氖泡那么小了。

网友:
是个老物件,里面铁球是重量短路用的,类似以后的水银开关

网友:
重力防倾倒开关吧,这个造型太少见了。。    灵敏度不高的样子。。

楼主:
到这里看答案--
马拉松式维修金灶F13智能茶道电磁炉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