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有6OV12AH 的电动车充电器吗?

楼主(2023-10-28):
去年疫情期间封锁在家里实在无事可做,把家里积攒了多年的几十个电动车坏充电器翻出来维修,今年春节前疫情结束,买到了足够的零件,除了买不来备件的(比如开关变压器、专用的控制组件、单片机等),把能修好的全部修好了!
但有一个问题:有多个老式的60V 充电器,充电输出电流只有1.8A左右。6OV20AH 的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电流是3A左右(实际在2.5-3A,极个别在2.2A),输出电流只有1.8A左右的应该是12AH的电瓶用的,48V12AH 的充电器很常见,但几乎没有见过有6OV12AH 的电动车配置!但查遍了电路,也无法使输出电流提高到3A 。

请问:谁见过有6OV12AH 的电动车充电器吗?或者说见过有6OV12AH 的电动车。现在市场上的电动车6OV20AH 的很多(石墨烯电瓶是6OV23AH 的),但没有6OV12AH 的电动车!

网友:
铅酸电池一般是十分之一电流充电12小时

网友:
我朋友把48伏电车改成60伏

网友:
电流小也可以用,就是充电时间长点

网友:
比较少见啊

网友A:
其实真没必要去追究充电电流的大小,电流越小只是时间长点但确实越对电池越友好,一定要改电流的话,找到摸死管的S级串有一个激欧的电流反馈电阻,这个电阻越小充电电流越大。

网友:
有60v12的车子,但是出现在不止10年前了,只遇到过两台

网友B:
我手里就有一个,一般不急用的时候就用这个给60V20A电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就有一个,一般不急用的时候就用这个给60V20A电瓶充电

你能拍个照片看看吗?

网友:
见过一个72v20A的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能拍个照片看看吗?

看哪部分?和别的充电器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功率小些,才一百多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哪部分?和别的充电器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功率小些,才一百多瓦

看有无 6OV 12AH  的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真没必要去追究充电电流的大小,电流越小只是时间长点但确实越对电池越友好,一定要改电流的话,找到摸 ...

你去网上搜一下《四种不同电路的电瓶车充电器改可调方法》这篇文章,就知道你说的对不对了!我试过,减小这个电阻不起作用。这个电阻是过流保护的最大值限定电阻,与充电电流大小无关!

网友C:
几十个外充电器? 可怕。楼主那里的电压不稳定?还是使用不当啊

网友:
我把48伏电车改成6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十个外充电器? 可怕。楼主那里的电压不稳定?还是使用不当啊

说几十个可能有点夸张,顶多也就20个不到,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都是别人给的 修不好准备报废的。是不是使用不当我不知道,因为都不是我自己的!

网友D(2023-12-10):
6012的车子很多吧,我21年买的就是6012的车子。6020的都是电摩样子的,6012就是普通点的电动自行车。比4812的有劲跑得快,价格又比电摩便宜不少。一个人骑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12的车子很多吧,我21年买的就是6012的车子。6020的都是电摩样子的,6012就是普通点的电动自行车。比4812 ...

你能把充电器拍个照片看看吗?看有无 6OV 12AH  的标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能把充电器拍个照片看看吗?看有无 6OV 12AH  的标识

充电器是6020的,最大2.8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是6020的,最大2.8A输出

如果你的电动车真是6OV12AH 的电池,而你一直使用6020的充电器,虽然充电时间缩短了(方便了使用),但长期这样做(快充),会对电瓶造成一定的损害!
我现在使用的是石墨烯电瓶,买车时卖家告诉我石墨烯电瓶允许快充,2小时可以充满80%,但长期使用不推荐这样做!所以我现在仍然使用慢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