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大佬 充电器烧了一个原件 EDA-TB210S

楼主(2023-10-28):
是充电动工具包的21伏充电器  坏的那个看不清型号了图上这个是新的 请大佬看看这个是什么    我拆了一个新的  就是图上这个烧了    买个大电压的换上可以吧   abs210   1000v那个换上有没有影响

网友A:
这是整流桥

网友B:
整流桥,现在的低端LED节能灯泡里很常见

网友C:
2A1000V全桥

网友:
先测量一下好坏

网友D:
整流桥,很普通的原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流桥,很普通的原件啊

谢谢  电路小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2A1000V全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现在的低端LED节能灯泡里很常见

谢谢  电子小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整流桥

谢谢

网友:
整流桥 TB210s  2A10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2A1000V全桥

大哥这个是一百伏还是一千伏的

网友E:
常见的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见的整流桥

这个跟abs210通用吧一个一百伏一个一千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现在的低端LED节能灯泡里很常见

大佬买个abs1000伏那个换上可以吧  这个型号是100伏的好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是一百伏还是一千伏的

100v用在~220v不得放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v用在~220v不得放炮呀

这个原装充电器里好像就是100v的  查型号是的  谁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原装充电器里好像就是100v的  查型号是的  谁知道什么情况

换个1000v的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