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成功diy率一条,可能是全国线芯最粗的数据线

楼主(2023-10-28):
前不久因为头戴耳机坏了,万用表检测是线不通,剪开看皮子非常厚,线芯和两块耳机的那种毛细线是一样的。于是想着能不能用供电线替代,于是买了三芯线,加金属接头。非常成功。
看到有四芯线,和刷到有人什么客制化,diy数据线卖的很贵。想到这个应该也可以。经过几次失败成功了,主要原因是小接头的焊点太小,线太粗,容易连在一起。充电没问题,但是数据总是连不上电脑。后来把线芯上锡后,用美工刀削细。终于成功,这个是三米数据线,其实可以想要几米都行。选最细的平方数,但对数据线也太粗了。

网友A:
联想5A的CC线,应该比你的粗

网友:
不加快充芯片,你就算用有大腿粗的线也没用的,充手电最多5V1A。

网友:
DIY的线太粗了恐怕用不住,用久了接口会接触不良。

网友B:
5A线用两条22awg的供电,也就是约0.6平方了,焊接时不到1mm的焊盘根本不够宽。

网友C:
用打印的数据线做过一条,并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5A的CC线,应该比你的粗

线真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打印的数据线做过一条,并不好用

这个线好用,非常软,高柔trvv2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非常软,比原来的线软的多,3米线边玩边充电,太爽了。睡前在床上看手机神器。
两芯线细点,做也更容易,但强迫症不做完美不舒服。0.3平方最细了,其他都是更粗的供电线,给插座供电的,焊接usb接头几乎不可能。
这个塑料usb头还是用烙铁扩孔的,有专门接粗线的金属粗头,什么客制化太贵太坑了,十几块一个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5A的CC线,应该比你的粗

可以选更粗的,之所以选四芯统一0.3平方,因为接头不好焊接。联想这个有0.3平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A线用两条22awg的供电,也就是约0.6平方了,焊接时不到1mm的焊盘根本不够宽。 ...

这个线里面每根都是0.3平方,为了通数据,焊坏了两个小头。最后才决定削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选更粗的,之所以选四芯统一0.3平方,因为接头不好焊接。联想这个有0.3平方吗? ...

线径只多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5A的CC线,应该比你的粗

真材实料啊

网友:
硅胶线就可以的。不容易断

网友:
这种线使用时间不长的,横容易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线里面每根都是0.3平方,为了通数据,焊坏了两个小头。最后才决定削细。 ...

TRVV有0.15的,我用0.15x12芯做过ConC线,外皮直径8mm了,太粗了,最后我把外皮扒了,又买的尼龙编织护套套上去就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联想5A的CC线,应该比你的粗

请问,下面照片中的线哪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面照片中的线哪有卖的?

很早之前买的,已经卖完了,淘宝买的。

网友:
没有必要用那么粗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