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教大佬2258xt的4贴板子单贴4ce颗粒咋跳线

楼主(2023-10-28):
2258xt4贴的板子,贴的4ce单颗颗粒只能识别2ce,问问大佬这个板子ce跳线要怎么跳才能4ce呀

网友A:
贴F01没问题,CE跳线跳RCE2 RCE6,看了一下你跳线也没啥问题,ufs转bga的话是不是没焊好?

网友:
这个转接贴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F01没问题,CE跳线跳RCE2 RCE6,看了一下你跳线也没啥问题,ufs转bga的话是不是没焊好? ...

多谢,那可能是没焊好吧

网友:
单贴或四贴 4CE 跳线一般都是 RCE1 3 5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