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DIY外置硬盘柜求助

楼主(2023-10-29):
今请教一下坛里有过自己DIY外置硬盘柜的朋友,已有奥睿科外置一盘位的移动硬盘底座但平时找点保存的资料相当麻烦,要一块块的断电退出,再拔插硬盘,纠结好久,也学习,了解了一下硬盘柜,阵列柜,NAS,想自己DIY一外置硬盘柜,纯作资料备份用,用不着连接网络,平时不经常开机,需要的才开机,初步有二种方案:

第一种想用易驱线,每块盘接一易驱线转USB3.0,再接到外置USB扩展坞,再接入台机,感觉这样可以实现单块盘通电工作[只不过多了几个电源开关,易驱线也不贵]但想想有点复杂

第二种就是用多盘位的背板,进入一转换板,转成一个USB3.0的出来再接入电脑,也可以实现热拔插,考虑再三,准备用这个方案,现在问题来了,背板基本差不多,但问题是这个多口输入的SATS转换板里面的芯片有好几种,哪一个型号的芯片稳定?有没有坛友自己DIY过这种外置硬盘柜?有没有那位坛友推荐一下。
       硬盘柜机箱,电源不作考虑,手上有,主要是请教坛友二图打问号的那块转换板芯片有好多种,那种性能稳定,性价比高,网上也看到有硬盘柜,但感觉这种平时就作一存储作用,没有必要买现成的,价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手上有别的多余材料想物尽其用。请教坛友了

网友A:
想过现在大硬盘也不贵,但是就是万一以后硬盘出错报警,搬家是个头大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过现在大硬盘也不贵,但是就是万一以后硬盘出错报警,搬家是个头大的问题 ...

楼主需要的是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的是教训。

撸主:不要拦着我!!!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需要的是教训。

哈哈,都是见缝插针进来的吧?太难了

网友:
是不是考虑整个win NAS ?

网友:
我是用硬盘柜,五盘位的。每个盘建个目录贴在硬盘柜的表面上,大纲之类,方便以后寻找。之前看过帖子,有人说过是建立索引目录还是啥的,不太记得了。建好后,就可以在电脑上的索引搜索。你找找关于电脑索引这方面的看看

网友:
WinCatalog

WhereIsIt (2014就不再更新)

家用简单的 win+smb 就行

hba 设置

Direct Attached Spinup Delay (Secs)
Direct Attached Max Targets to Spinup

网友C:
硬盘柜这东西就是贵在背板和芯片,你diy出来成本可能比陈品还贵,更关键是带多sata2usb芯片的背板或者转换板你去哪里找?安安心心买成品吧,现在双盘位普遍在200上下,你还自己费什么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过现在大硬盘也不贵,但是就是万一以后硬盘出错报警,搬家是个头大的问题 ...

起码机械盘只要不是盘面物理损坏都能数据修复,更别说组RAID,但是固态挂了那是真挂了

网友:
看了半天,说实话,这个板并不建议用,由于非标且不是厂家的规格型号,通常都不太靠谱。盘内数据比这点费用重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硬盘柜这东西就是贵在背板和芯片,你diy出来成本可能比陈品还贵,更关键是带多sata2usb芯片的背板或者转换 ...

好像JMICRO的USB 3.0的主控都是支持PMP的,背板可以用JMB575。市面上的硬盘柜不都是这样子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JMICRO的USB 3.0的主控都是支持PMP的,背板可以用JMB575。市面上的硬盘柜不都是这样子的么? ...

原来就是这种构造的,怪不得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那我觉得自制问题不大,电源用靠谱一点的,做好散热就行,网上硬盘笼子多的很,或者买个3d打印的nas外壳也就100多,也有专用背板配

网友:
这种需求,早年就有:世特力  十盘位硬盘柜

网友:
我也有次想法。。。但还没有了解。。。

网友:
不要自己搞,烂掉就划不来啦

网友E:
看看我的,非常简单,效果很好。关键在于风道。

制作过程只需10分钟。
1元钱撸的24v风扇,接12v
完全没有噪音,全部硬盘长时间同时读写温度不超过40度。

唯一遗憾的是:缺一只黑丝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非常简单,效果很好。关键在于风道。

制作过程只需10分钟。

兄弟,能否麻烦把背板跟多盘转Type-B的转换板型号提供一下?是采用了啥芯片?购买的链接是否给我提供一下?我想自己做一个外接的多盘硬盘盒,初步定四盘位,最好是热拔插,硬盘笼想采用成品或拆机件,手上正好有一200瓦的电脑独立电源,现在就是纠结采用啥芯片?看有些坛友提供的到有些纠结,到底是否用成品?还是自己组装?能否提供一下给我?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还是成品的多盘位硬盘盒吧,要不就一块块换盘

网友:
感觉最关键看楼主想花多少钱,不同的成本不同的方案。还有,就是在使用上不联网、不经常开机,那不就是简单的移动硬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