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ini主机挂在显示器背部,不就是一体机?

楼主(2023-10-29):
mini主机或显示器也不可能频繁更换,使用时和一体机毫无区别,可为什么windows一体机却总让人觉得low呢

网友:
是的,  有些一体机就是这么做的,  设计好外壳里面套个一体机.

网友:
一体机没有那么多的连接线!

网友:
现在很多显示器是可升降的,没有背挂孔。

网友:
没有那么多线,清爽一点

网友A:
一体机只是一种说法,有些用的是台式机的U+笔记本的板子

网友:
一体机感觉比较简洁但是缺点是主板零部件发出的热量可能会加速屏幕老化。

网友:
用坏屏笔记本更省事

网友:
看似一回事,其实也不是一回事,不然为啥会出现2种产品

网友:
联想有这种,显示器后面有个空腔,可以把小主机装进去,节省空间,减少接线。主机用过时了换一个机箱一样的升级版

网友:
一体机感觉比较简洁

网友:
没办法,有的人连那些简单的插线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只是一种说法,有些用的是台式机的U+笔记本的板子

现在居然还有组装的一体机,台式机的主板CPU内存,台式机CPU风扇看着就比笔记本热管那套散热强多了,可惜屏幕内存硬盘都是杂牌。品牌一体机都是奸商,明明可以整合现成的台式机,非得搞笔记本那套东西

网友:
小盒子,里面没有风扇,是被动散热

一体机的散热是热管风扇,参照笔记本做老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