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和万用表测试电压关系

楼主(2023-10-29):
购得一块简易示波器表,上面有信号发生器用途,就模拟50赫兹在1伏和3伏情况下用数字表测试,结果和现象中的数值不一样,不太明白信号发生器输出的电压和数字表测试的电压之间是什么关系?请懂得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示波器显示是峰峰值,万用表显示的是有效值.

网友B:
示波器测量的是峰峰值,万用表测量的是有效值。
峰峰值=2.828×有效值。
3÷2.828=1.707;
2÷2.828=0.707,
所以万用表测量的是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显示是峰峰值,万用表显示的是有效值.

非常感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测量的是峰峰值,万用表测量的是有效值。
峰峰值=2.828×有效值。
3÷2.828=1.707;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明白了。

网友:
上面的回答针对的是正弦波,其他波形另有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测量的是峰峰值,万用表测量的是有效值。
峰峰值=2.828×有效值。
3÷2.828=1.707;

谢谢科普,才知道

网友:
示波器如果把峰峰显示成正负1.5V和正负1.0V就没有迷惑性了

网友:
原来如此,信号发生器不能出直流吗

网友:
也就是峰峰值和真有效值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