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所以,这是管子不够用了吗?

楼主(2023-10-29):
中间缩径焊了根细的 ,啥原因?

网友A:
有进有出,看起来没问题,粗细不是大问题

网友B:
找当时的安装式人问问...

网友C:
看着应该是为了减小主管流量,特地设的限流,迫使热水向暖气片多流动。

网友D:
限流吧,省得你家里面太暖和了咋办呢

网友:
应该是特地设的限流

网友E:
聪明,固定流量,不让你自己去调节

网友F:
看不懂这接法是什么意思暖气进出水管接在同一个管子上?

网友G:
这是分流管,让大部分热气直接沿主管道走。你家的散热管路是并联在主管道上的,只能分流到部分热量。这和电路上的两个电阻并联后再串联到主电路上是相仿的。管道越细,越长,则流阻越大。所以中间缩径焊了根细的 ,目的是增加管阻,让并联的散热管路也能分流到一定的热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限流吧,省得你家里面太暖和了咋办呢

暖气片上装个大风机就能更暖和了

网友:
暖气片是后改的,当初不是这样的

网友:
反向思维想一想,如果那段管子加粗了,暖气就不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进有出,看起来没问题,粗细不是大问题

估计是楼下说的控制流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当时的安装式人问问...

这没地方问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应该是为了减小主管流量,特地设的限流,迫使热水向暖气片多流动。

估计是的 那直接用锤子把管子砸瘪点是不是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流吧,省得你家里面太暖和了咋办呢

楼道里的 不是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聪明,固定流量,不让你自己去调节

楼道里的 应该是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懂这接法是什么意思暖气进出水管接在同一个管子上?

应该是分流 让暖气片即热又不那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分流管,让大部分热气直接沿主管道走。你家的散热管路是并联在主管道上的,只能分流到部分热量。这和电 ...

理解了 这个楼道里面的 让楼道不那么热省热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暖气片上装个大风机就能更暖和了

哈哈 热的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