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丝印的是不是这个型号

楼主(2023-10-29):
主板上有2只IC发热量大,我想找其它代换件,没查到真实型号,请大家帮忙看看……………………

丝印是CHUK

芯查查反查CHUK查不了,查CHU是XC6116电源DC-DC转换IC…………。不知道是不是准确的………………

网友A:
4位chuk,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B:
ME6212C33M5G 丝印CH SOT-23-5 LDO芯片 3.3V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位chuk,看看是不是这个

感谢!你这个和我查到的是一样的,XC61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6212C33M5G 丝印CH SOT-23-5 LDO芯片 3.3V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IC

感谢!这个只要丝印前2位CH相同就是相同的吗?
这个型号我在淘宝上看到的问了卖家他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