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航嘉电源12v输出只有11.6v.影响大吗

楼主(2023-10-29):
电源是航嘉额定400W, 华硕b85 PLUS大板 1231v3
16G  1650显卡,淘的二手主机,主机待机下万用表测量12v输出为11.9v.软件烤机时12v输出为11.6v 请教各位维修达人,这个电压偏低有什么问题吗,需不需要换电源有点纠结

网友A:
不需要吧,只要运行稳定就行

网友B:
问题不大,再说万用表也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大,再说万用表也有误差

aida64,显示和万用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吧,只要运行稳定就行

哦,有没有什么业内标准吗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我的3.3都偏到4.1了,5v是6.2,12v主板好像不支持,看不到

网友:
烤机没问题就行了,有点误差很正常...

网友:
应该是在误差范围能。

网友:
看看电容需不需要更换

网友:
还没到5%呢……一般正负5%都没有问题。

网友C:
运行稳定就行,电源时间长了都这样

网友:
7%范围内都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行稳定就行,电源时间长了都这样

好的;;;;4545

网友D:
这点误差没问题的,能烤鸡通过就行。有条件测试一下大负载时的纹波,不放心就换功率更大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点误差没问题的,能烤鸡通过就行。有条件测试一下大负载时的纹波,不放心就换功率更大的电源。 ...

烤机了5分钟,目前没问题

网友E:
一般规定的正常范围是正负5%,也就是最低11.4V,再低就可能会有不稳定。

不过我觉得5V的影响更大,低于4.75V机械硬盘就开始不稳定

最好测一下电源输出的最开始焊点电压,因为有的是因为线不好或者压接的插口不好电阻过大导致的电压降

网友F:
没什么问题,正常都会掉一点电压,现在烤机掉0.3V算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什么问题,正常都会掉一点电压,现在烤机掉0.3V算少的了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规定的正常范围是正负5%,也就是最低11.4V,再低就可能会有不稳定。

不过我觉得5V的影响更大,低于4.75 ...

不换了,就这样先用吧

网友:
关键是你测试的点可能在末端插头处,电压下降是线上电流过大降压造成的,其实在板子上输出电压还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