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4650电池买哪家的品质比较好呢

楼主(2023-10-29):
DCF680G2长期没用,电池也没拔,结果漏液了。。。。锂电也有漏液的吗,想买2个电芯来换一下,但是卖这个的好少,有卖的看上去也不是很靠谱。原装电池的电芯上什么字也没有,就是个红色外皮,电池外壳标的容量1Ah。有买过这种电池的支支招,哪家的品质还行?我感觉这个电批好像也不需要动力电池,力量和转速都一般

网友:
电动工具肯定要用动力电池的,不用动力电池很快电池就废了,索尼绿皮的看看吧

网友A:
笔记本拆的能用吗。好多笔记本都是锁死了

网友B:
14650锂电池用的人很少,很难有人给你建议。我买过,没牌子,虽价格便宜,但质量很差。建议还是应该买动力电池,动力电池内阻低,不但运转力度大,实际使用时间也要远远多于非动力电池。其次,14650动力电池的容量一般就是950mAh左右,那些标榜1安时甚至更多的不要理他。正品HIBATT牌的锂电池质量是不错的,大约10元左右一个,可以找一家评价较好的商家去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650锂电池用的人很少,很难有人给你建议。我买过,没牌子,虽价格便宜,但质量很差。建议还是应该买动力 ...

多谢指点,本来还想选那个1500mah的,价格12。。。。。你这么一说就选携诚家的HIBATT,2节23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拆的能用吗。好多笔记本都是锁死了

笔记本电池不是动力电池

网友:
还有这型号?
能改18650吗?不行就14500了吧!

网友:
三洋有这个规格  不知道是不是动力

网友:
pdd 14500 850mah

网友B:
拼多多那家原先还有橙色外皮的14500,标称950mah,我前不久刚买了两节,到手测了下,一个925mah,一个921mah,基本接近标称值,内阻一个是56mΩ,一个是61mΩ,达不到动力电池的标准,14500电池虽体积比18650小很多,但作为动力电池起码也要30mΩ以下才算合格吧。这种橙色外皮的电池很快卖完了,现在只有你说的蓝色外皮的850mah的了。

网友:
得伟的都这么差?!

网友:
小鬼子的数码相机电池。家里推到的10了还是好好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C:
这两天也遇到同样情况,也是680电池一节漏液 一只没有满电保存 我感觉应该是电芯问题

网友:
我的大有,三星芯的,也漏液了,图省心,我直接低价挂咸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拼多多那家原先还有橙色外皮的14500,标称950mah,我前不久刚买了两节,到手测了下,一个925mah,一个921 ...

是的,14500也没有动力电池吧,3a内使用没问题,容量本来就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的,14500也没有动力电池吧,3a内使用没问题,容量本来就不高

有几家卖HIBATT14650电池的商家说他家的电池可以输出15安,你没别的办法,只能信他的,买了试过再说了。反正这个工具没有这种动力电池就玩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家卖HIBATT14650电池的商家说他家的电池可以输出15安,你没别的办法,只能信他的,买了试过再说了。 ...

你说那种我看了下,官网只标了电流,没有内阻,500次后容量只有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也遇到同样情况,也是680电池一节漏液 一只没有满电保存 我感觉应该是电芯问题 ...

是哒,漏液取出后又放了较长时间,现在红皮都破了,里面个是锈,哪天有空了补几个图上来。我现在还在想用什么材料来修复它,钢片厚了焊不上,我只有充电宝样式的点焊装备,薄了又软啪啪的,它这个电池极片形状有点特殊,我买了0.2厚的钢带来给它造型,还没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