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损更换开关暗盒

楼主(2023-10-29):
十多年的开关盒脱落

翘出残体

后面是空的,次卫改装过,装修公司坑爹。

电烙铁挖孔

反复试装修改孔位。

修改外墙孔直至装入。

接线装上盖板

装上面板

前段时间垃圾袋翻出一个很新的灯,(爸妈捡的,直接分类垃圾了),久量DP-7222。

塑料玻片裂了,加工一个,并找了个胶帽安了进去。

买了灯带,戴头上真方便!

十多年的腰包脱线了

缝一下

完美修复

爸妈捡了个吹风机,素士H3S,电子档位的,高级!

窗框掉了,才发现这里有个孔,一块里面螺丝断了,所以这个需要有个螺丝,十多年才发现!

表弟家的浴霸灯不亮了,买来大吸盘,拆吊顶片太方便了!

原来的线换上来

回家检查,一块灯板是好的,不亮。

换个好驱动,原装驱动坏了。

纤维板不能过热,用剪钳剪掉坏LED上层露出金属,再用电烙铁拆下LED下层,2块一起亮测一下电流。

料板拆下2颗灯珠小心换上,完美点亮。

仔细一看,电视也有点问题,下面1/3,亮度增加,隔行扫描!

网友:
向楼主学习,家里有不少的暗盒出了问题,真要找个时间换一下才好了。

网友:
楼主是多才多艺哈

网友:
厉害,干了这么多活

网友A:
请问新底盒怎么和墙体固定的。
底盒都到年限了。现在用的螺纹修复器,感觉就是临时用用,稍微不注意大力点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新底盒怎么和墙体固定的。
底盒都到年限了。现在用的螺纹修复器,感觉就是临时用用,稍微不注意大力点 ...

缝点打点胶试试?

==================

网友:
四周要固定才行

网友:
楼主了不得,多面手

网友:
楼主厉害了,啥都会

网友:
我觉得底盒要不要都可以的

网友:
有那种菱形铁的或者尼龙的底盒修复器。。。只要糊点水泥边框弄结实都能用。。。

这种更换可能有些118底盒 120底盒换86底盒会用吧

网友:
维修佬各种都会啊

网友:
思路不错,方法简单可靠。

网友B:
你这新盒只是放进去,没有固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新盒只是放进去,没有固定啊?

有的很紧,有的很松。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电视还没有修好

网友:
11楼说的对啊,用水泥比什么都结实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