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灯管显示器导致音箱杂音,随亮度变化,高亮度杂音大,低亮度无杂音

楼主(2023-10-29):
t2200hd灯管显示器
更换400v120u不良电容到450v150uf,故障解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4166-1-1.html

稍后补图

楼主:
主电容换掉,ok了,这机器真是缝缝补补好多次咯

网友:
电容容量不足造成的吧

网友:
如何判断是电容呢

网友:
感觉应该有电容容量不足引起的

网友:
现在的故障比较麻烦,还是更新维修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