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一个简单易制的低成本、多用途耐压测试仪

楼主(2023-10-29):
起因:原来制作的耐压测试仪坏了,经检测发现是变压器有组线圈开路了,重新绕制比较麻烦,并且原来的测试仪在测容量较大的电容耐压值时充电速度较慢,所以想着做一个好用点的,制作难度小一点的耐压测试仪。

原来很多年前做的一个耐压测试仪:

就是这个变压器坏了,引脚开路了,以前自己绕的,绕了几百圈,累死了。。。

接下来就是要做一个简易的表头和耐压测试仪了。找了一下手头的零件,发现有7107芯片,不用编程,刚好用来做表头。于是上网搜了一下,发现立创有一个量程为0-200V现成的制作方案。用来测一般的元件,200V够用了,就选它了。

成品如下图:

该表头为ICL7107芯片的,5V供电,量程为0-200V,本次的精度是小数点后边一位数字。第一次使用的时候,需要确认小数点的位置,只需调整跳线帽的位置即可,如下图:

可调电阻是用来校准测量电压的,自己对照着电压表对数码管示数进行精确调整即可。

最下面的按键则是测试功能,按下时示数会全部清零。

大家按以下资料制作即可,基本上按标定的参数装好元件,再校准一下就可以了,制作相当简单,不用编程。立创开源网址:

也可以从这里直接下载:

做好表头后,接下来就是做耐压测试仪了。其实这个耐压测试仪主体就是一个升压模,然后加个限流。在网上找了一个34063的升压电路,自己画了个板子,电路图如下:

PCB正面:

3D图:

因我把所有模块都装在盒子里,就不拍实物图了,制作出来的实物是和这个3D图一样的。该升压电路的主要采用34063芯片,并且所需的元件都是较常用的普通元件,制作成本低,而且无需变压器,容易制作。

下面分享一下我升压模块的制作资料,立创链接如下:

https://oshwhub.com/raymondau1/12v-wu-bian-ya-qi-zhi-jie-sheng-ya-dao-170v-di-dian-lu

也可以从这里直接下载:

最后就是制作限流电路了,电路图如下:

其中的限流电阻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更改,下面分享一个程序,能快速算出限流电阻阻值。

下载链接:

最后就是把各个模块组装起来,把它们装到一个盒子里,我暂时没找到什么漂亮的盒子,用了个旧月饼盒装了起来。成品如下:

不接任何测试元件时显示如下:

下面来测试一个红色LED灯珠:

显示灯珠压降为1.8V,灯珠正常。再来测一个白光LED,显示压降为2.9V。

下面来测一下电容的耐压值:

测出来耐压值为7.6V。再测一个主板上面16V的电容,厉害了,这个电容的耐压值可以去到29.8V。

再来测一下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温馨提醒一下,测量稳压二极管时,测试端负极接二极管的正极,测试端正极接二极管的负极。
先来测一个6.2V的稳压管,测量值为6.2V。

再来测一个12V的稳压管,测量值为12.3V。

最后,该测试仪还可以用来测量LED灯板的好坏。我们换上万用表笔来测灯珠的两端,灯珠正常的话会发亮,并显示灯珠压降。如果接反了也没什么影响,只是灯珠不会发亮。

如果灯珠损坏的话,测灯珠两端,灯珠不会亮,而且压降显示数值不正常。

目前该测试仪可以用来检测LED好坏和压降、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和电解电容的耐压值。其他用途有待其他坛友发掘了。

最后把相关制作资料打包,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欢迎仿制。

全文完毕!

网友:
不错,直观方便

网友:
DIY的小仪器,非常实用。

网友A:
测试电容的耐压值是什么原理?不会损害电容吧?

网友:
这个耐压仪使用起来很方便  很好!

网友:
很好,有时间也做一个

网友:
适用,经济,好东西

网友B:
来来来,给你一个信阳毛尖的新的铁盒子,把你这个盒子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来来,给你一个信阳毛尖的新的铁盒子,把你这个盒子换掉吧

哈哈哈……看不过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电容的耐压值是什么原理?不会损害电容吧?

应该是超过耐压漏电流猛增,钳位到测试电压。
应该对电容有点点损害,不过1mA都不到的电流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就是不明白这个电流值多少算合适

网友:
做的不错就是电压低了点

网友:
以前使用耐压测试仪比较多,现在都忘记怎么用了。

网友C:
不错,可以测灯珠

楼主换个PVC防水盒

网友D:
1N4007是工频二极管,用在升压电路怕不是很合适

网友E:
做得不错,就是盒子拉低了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不错,就是盒子拉低了档次。

谢谢支持,条件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1N4007是工频二极管,用在升压电路怕不是很合适

这里也可以用UF400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可以测灯珠

楼主换个PVC防水盒

暂时先用着,有机会再换个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