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捷的故障率为何高于西数?

楼主(2023-10-29):
日立品牌的硬盘年故障率最低,全线大容量硬盘均不超过2%;西数稍好,不超过4%;而希捷在1.5TB到3TB之间的硬盘的年故障率超过10%,到了4TB规格才表现良好。

各位买机械盘,会考虑希捷么

网友A:
ST的HDD除了之前的那个固件门,其他时间一直都还比较稳定吧?WD的HDD风闻是一招杀? 就是一旦出问题,可能就是大问题,快死-翘翘了

网友B:
又是一个屁股先把结论下了,脑袋来想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个屁股先把结论下了,脑袋来想原因

希捷在1.5TB到3TB之间的硬盘的年故障率超过1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HDD除了之前的那个固件门,其他时间一直都还比较稳定吧?WD的HDD风闻是一招杀? 就是一旦出问题,可能 ...

WD的HDD一招杀,有案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WD的HDD一招杀,有案例么?

这个说法我是网上看来的,很多年前就有这样说了…… 我买机械盘是随机,不挑-食,只要是正品新盘就行。早先比较喜欢IBM、日立,后面被拆分后就无所谓了。……一个好电源是HDD好用长寿的伴-侣

网友:
地区不一样,有些地区不卖细数的

网友:
就我个人经历,确实是希捷病盘很多,西数一有问题就死,我自己就死过一块,因为磁头坏,磁头问题真没办法慢慢死,东芝重病一块也是磁头病,突然发生的,声音就听出来了

再买会在西数和东芝的企业级里面选,不为别的就为日立血统,家用西数不考虑,希捷也不考虑,11和12代身边出问题的太多了,单纯怕,不想考证真实情况

网友:
西数以前使用500G的蓝盘时问题很多,后面又使用很长段时间西捷!

网友:
使用几个企业级,DLL标黑盘。暂都没发现问题!

网友C:
家用盘没有双份数据的情况下,最好不超过3年就要换,有备份可以适当拖一拖但没必要,磁头坏有别于盘片问题,不是用硬盘哨兵之类的盯着SMART就有用的。我从2010年开始,均匀间隔的3年坏一块,第一块西数3年磁头敲盘暴毙,发病到死亡就1天;第二块还是西数,3年出C5,也没转05自己消失,一想到3年了赶紧换;第三块东芝,3年半深夜听到磁头异常回缩频次颇高,一查SMART数据不多但增速巨快,也是赶紧换

希捷倒是有一块固件门之前的10代,2008年至今每天开机,但是固件门之后希捷还有个别型号易坏,实在不敢买

现用西数企业级,已经3年半,有一块东芝家用级做冷备,因此没有换,后面可以考虑5年以上才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用盘没有双份数据的情况下,最好不超过3年就要换,有备份可以适当拖一拖但没必要,磁头坏有别于盘片问题 ...

我基本也是多备份,自己还没真正用坏过,都是同事有些盘读些很慢,异响才更换,

网友:
用过多个品牌硬盘,日立的用得最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捷在1.5TB到3TB之间的硬盘的年故障率超过10% 。。。

恭喜你活在被忽悠的世界,但是别拿出来忽悠其他人

网友:
我基本上用的都是wd,目前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基本上家里几个硬盘都是st和东芝

网友:
我坏过一个希捷的3TB硬盘,家用盘,没有任何预兆,突然就坏了。我现在还是用希捷的,但是只用希捷的银河企业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的HDD除了之前的那个固件门,其他时间一直都还比较稳定吧?WD的HDD风闻是一招杀? 就是一旦出问题,可能 ...

我的经验恰恰相反,wd的错误大多数可以低格慢格填充一类操作来“磁化”修复,st希捷的大多数直接坏磁头,数据都导不出来,反正我只考虑买wd氦气盘,非叠瓦式的。

网友:
直接买企业版的。

网友:
我电脑里面还是西数的盘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