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自己做的LM399电压基准

楼主(2023-10-29):
外观和100V基准一样,都是透明防水盒,简单好用,

输出直接是原始电压,没升压,电阻不好找

拆开就是这样

之前输出没加缓冲,接上负载电压会掉一点,特意画了个板子加上缓冲,接负载就不会掉电压了

用的标准电路图,供电时直流24V,限流电阻是10K,

多加了两个CBB电容,管他有用没用,加上再说

LM399是淘宝35包邮全选的,不知道是不是翻新的,反正用着没什么问题

楼主:
电容是尼吉康63V100UF的,当初华秋做活动,直接15块买了300个,库存都撸没了

详解LM399电压基准的制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1575-1-1.html

网友A:
做的不错

华秋现在太垃圾了,零件贵运费贵

网友B:
要拆就拆到底吗?PCB面还有零件没有?能把电路图公布出来就好了

网友:
做的还挺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拆就拆到底吗?PCB面还有零件没有?能把电路图公布出来就好了

背面就一个连接器,用来接PTC恒温片的,没有其他东西,这是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

华秋现在太垃圾了,零件贵运费贵

是的,当时这个电容3分钱一个,没见过这么便宜的电容,直接买完了,用了新用户优惠券,几乎没花钱

网友:
还是使用无色亚克力板制作外壳比较方便

网友C:
15v,供电电阻10k,电流顶多才1.5ma,实际上0.8ma,你去带9k以下的负载就必然会电流不够不稳定了。

网友:
漂亮
会电路的都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v,供电电阻10k,电流顶多才1.5ma,实际上0.8ma,你去带9k以下的负载就必然会电流不够不稳定了。 ...

是的,加了缓冲就没问题了

网友:
做的实 用又漂 亮

网友D:
做得不错,基准除了特殊场合,一般人还真用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不错,基准除了特殊场合,一般人还真用不上啊。

有五位半或六位半万用表还是要配一个的,不然都不知道到底准不准

网友:
学习,坛子里内阻测试、电压基准、电桥、点焊机……等等,好多自制的大-神-器

网友:
做的不错,校表好用。

网友(2024-12-04):
原来399后面的缓冲是这么用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