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大佬指导一下SM2259开卡软件,好几个都不好用,请指教

楼主(2023-10-29):
慧荣SM2259XT主控开卡工具最新版是一款适用于固态硬盘储存空间修复的软件。慧荣SM2259XT主控开卡工具官方版可解决固态硬盘各种各样的故障,比如电脑不识别,掉固件和掉盘都能用开卡工具从新开卡恢复出厂状态,让你的固态硬盘起死回生,只要硬件没坏,用此工具都能修复成功。慧荣SM2259XT主控开卡工具最新版操作简便,易于上手。

相似软件

版本说明

软件地址

慧荣SM2259XT主控开卡工具基本简介

      慧荣SM2259XT主控开卡工具最新版是专门用于解决主控型号为sm2259xt型号的固态硬盘无法被读取或者打开后提示没有储存空间的问题的软件,利用软件能够修复大部分该主控型号的硬盘,有需要的额可以下载使用。

慧荣SM2259XT主控开卡工具功能介绍

      慧荣SM2259XT主控开卡工具最新版可解决固态硬盘各种各样的故障,比如电脑不识别,掉固件和掉盘都能用开卡工具从新开卡恢复出厂状态,让你的固态硬盘起死回生,只要硬件没坏,用此工具都能修复成功。

      设定密码edit config为两个空格,可以自行设置ssd的开卡选项,按自己的闪存来选择,开卡难度不大,注意ssd开卡识别需要短接。

慧荣SM2259XT主控开卡工具常见问题

      一、慧荣SM2259XT主控开卡工具最新版固态硬盘坏了还能修好吗?

      出现不认盘、掉盘、无法读写等很严重的故障时,很多人直接找售后,而大多数坏的时候都过了保质期,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人都直接丢了,但实际上有些还是可以修好的,用固态硬盘开卡软件就行,就像U盘量产工具一样,可以修复ssd的故障问题。固态硬盘开卡必须短接ROM数据脚,也就是说要拆开硬盘盒,找到ROM数据脚,目的:数据脚悬空为高电平,这表明ROM处于只读模式,即只能读出,禁止写入。当ROM数据脚处于低电平时,表明清除了只读模式,可以写入数据了。

      SSD故障比较多的就是掉固件,不认盘,掉速度等,这个量产与U盘有点类似。

      要注意的是量产软件与主控芯片是相对应的,什么型号的主控就用什么量产软件,选错量产软件,就会导致无法量产或者量产错误。建议大家最好看懂了再动手。先总结一下网上的几个ssd开卡教程,看看人家是怎么弄的。

      二、量产、开卡、ROM短接是指什么?

      U盘固件在使用维护中,常要用到量产这个软件工具。现在SSD固态硬盘固件在使用及维护时,也沿引了这个量产、开卡说法。

      1、什么叫量产、开卡呢?

      量就是批量,产就是生产。量产就是批量生产某产品。

      当厂家把U盘、SSD固态硬盘装配好后,出厂前要统一安装固件,方法是,将一批产品同时插入电脑USB接口中,用厂家自己的固件工具软件,同时为这批产品开卡。开卡后,硬件就可以与电脑操作系统对接了。也就是说,把开了卡的硬件重新插到电脑usb接口上,电脑操作系统就会找到这个硬件,并通过接口读取硬件固件中的有关信息。如果固件因某种原因损坏了,电脑操作系统就不识别这个硬件了,或识别后,也无法让这个硬件正常运行。SSD固态硬盘掉盘了就是这个意思。

      2、SSD固态硬盘固件掉盘后,可能需要升级固件。如果用官网量产工具升不了级,这个固件就需要人工进入电路板工程模式。另外要让工程模式的ssd可以正常被量产工具识别,必须在bios里把sata模式改成ide mode模式才可以。

      3、如何进入电路板工程模式:需要拆下SSD固态硬盘外壳,将ROM旁边,白色方框中的两孔,用摄子短路,其目的是将ROM数据脚从高电平,平时此脚使用时悬空,保持高电平

慧荣SM2259XT主控开卡工具安装步骤

      1.在pc下载网下载慧荣SM2259XT主控开卡工具最新版软件包

      2.解压慧荣SM2259XT主控开卡工具软件,运行文件

      3.双击打开,进入慧荣SM2259XT主控开卡工具软件界面

      4. 此软件为绿色版,无需安装即可使用

慧荣SM2259XT主控开卡工具更新日志:

      1:优化了性能

      2:解决bug问题我们是认真的

PCSOFT小编推荐:

在系统其它里面算是佼佼者之一,凭借自身的功能全面,操作简单等优点获得了用户的一致好评,快来下载试试吧。小编还为您准备了冰刃EIkc

软件截图

  •

网友:
这个只能一个个试

网友:
试试旧一点的版本.

网友:
这有点专业啊,让给专业的人处理吧。

网友:
什么颗粒?什么板子?CE识别是什么?不好使的问题是哪里?
复制一堆百度的文案,然后说:好几个都不好用?
坛友又不是算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