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录像机配哪种硬盘比较好?蓝盘、黑盘还是紫盘?

楼主(2023-10-29):
紫盘的使用寿命是不是比黑盘和蓝盘更长一些

网友A:
一直在用黑盘,使用了挺久还可以

网友:
紫盘,低转速等,好像专门是监控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黑盘,使用了挺久还可以

接了几个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几个摄像头?

总共是6个

网友:
监控用紫盘

楼主:
是事件写入,还是全时段写入?

网友B:
通常都是紫盘为主!

网友:
性能够的前提下,买低速盘,比如5400转的,明显发热低耗电低。至于颜色忽悠成分比较大,个人少量使用无所谓,买保修长的,公家用也轮不到跑这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都是紫盘为主!

紫盘优点是什么?

网友:
一般都十紫盘啦!

网友:
紫盘不是标配吗

网友:
紫盘吧。好像还有个红盘。这上边硬盘的转速太高了不是啥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用黑盘,使用了挺久还可以

有道理,一般都是黑科技。

网友:
蓝色,紫色 红色的都比较容易坏,我买wd白色氦气盘,非叠瓦式的。

网友:
紫盘是监控用的,固件里面记录数据不纠错的,响应快一点,反正监控视频有点误码无所谓。

网友:
无论你用什么盘,监控录像机的那个电源一定要好,特别是st的硬盘,切记。我自己家的所有监控录像机全部换了原装的电源,用安数更大的。我是专业维修硬盘的,录像机的硬盘坏绝大部分是电源造成,.

网友C:
长时间用,用转速慢的。
那是不是出个1000转的,就可以用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用,用转速慢的。
那是不是出个1000转的,就可以用十年了?

8路1080p全天写入,1000转是不是忙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