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医汇安卓一体机不开机,查不出问题,求助--砸了没意思

楼主(2023-10-29):
我这安卓设备是医汇一体机,本来是好的,我拆开看看可以改直供电不,拆开后用万用表测试下3.7v,然后我就把电池拔了,再把电池插入,就再也开不了机了,有什么方法吗?电池是打印的的3.8v,我冲了一会电测量3.86v,还是不开机。

搞不好了 砸了

网友:
没见过这个不清楚

网友:
这货不会是有防拆设计吧

网友:
难道掉电就不能开机

网友A:
是不是测量时短路了

网友:
有防拆功能?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了

网友B:
看看电池插头接线,是不是拔脱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池插头接线,是不是拔脱焊了

没有脱焊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测量时短路了

我当时好像用万用表通断测量过正负极,这难道..

网友C:
可能有断电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有断电保护板。

我当时好像用万用表通断测量过正负极,这难道..

网友:
一些设备不能掉电,有一些有开盖检测。

网友C:
和笔记本电池一个道理。看能否跳过保护。直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笔记本电池一个道理。看能否跳过保护。直接供电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看一下待机电流和按下开机键的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D:
涉及金融支付什么的 就有防拆  但是不是不能开机  而是开机后会提示触发了安全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涉及金融支付什么的 就有防拆  但是不是不能开机  而是开机后会提示触发了安全机制  ...

联发科的,底层都识别不到,应该坏了

网友:
先问厂家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