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GVE的24V6A奇葩三芯接头显示开关电源结果没修成

楼主(2023-10-29):
拆修GVE的24V6A奇葩三芯接头显示开关电源结果没修成
电源是来驱动这个灰阶显示器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6144-1-1.html
原本放在地上,台风天水淹了,我拆开处理了一下,估计是变压器没有完全干涸,所以后期能用几天后就坏了。
拆解不难,拆开4个垫子,然后就是螺丝

有屏蔽,屏蔽比较傻瓜式,必须卡口才能装好

屏蔽罩用料也挺好。。厚实。,

正面元件

背面

坑就在这个头子,三芯的,两粗一细,细的只是定位用,没有用处,线芯用料挺扎实,也有磁环

大约用了一个多星期,突然就炸了,断开显示器连接有电压,但是无法点亮屏幕,拆开看到变压器有灼烧

第一次拆下变压器,有进行简单处理,由于心不够静,时间也不足,就没进行更深解剖

某天,领导休息,那天静下心来解剖

一层层剖开,一边剖一边拍照

一直没下文,而且也记乱了

最终快剖完了,还没见到焦黑的地方

最后一层了,才看到问题

其实也只是短路了应该,原以为拆开断掉短路的地方,重新绕回做好绝缘

尝试几次后,丢弃。。。

剩下个残废电源,和电源线。。

淘宝搜下,这类型的电源还挺贵。。如果买剪线电源就划算了。。
可是新单位,有啥好出头。。?

楼主:
上传了半天,编辑了半天,告诉我啥不行。。

网友:
现在的网站打开速度巨慢.

网友A:
冠宇达电源在哪里?
网站经常性失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冠宇达电源在哪里?
网站经常性失联

哎哟,头大,先不发了,稳定了再说。

网友:
GVE是什么货?

网友:
还是换新维修吧,自己维修比较麻烦

网友:
不只是没修成

帖子也没发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哟,头大,先不发了,稳定了再说。

论坛WC拉稀摆带了

网友:
论坛有时候打开非常慢,昨晚几乎就打不开。

网友:
我现在经常打不开这论坛  不停跳转  有时候跳了半天然后显示找不到网页   有时候跳一会还能找到家

网友:
论坛最近经常拉稀

网友:
现在网站很卡啊

网友:
这几天论坛确实有时候完全打不开

网友:
有时候登录不了

网友:
论坛有故障,估计在维护修复中。前一阵子打开速度特别慢,今天干脆停摆了。刚能打开不久。

网友:
这个也算大牌子了

网友:
我以为是我瞎了,看不到论坛的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