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是一篇有味道的帖子:拆修科勒智能马桶盖

楼主(2023-10-29):
最近马桶盖不吹热风了,自然风吹完屁股还是湿漉漉的,查了下是2018年双十二在京东买的科勒的,质保期仅有一年,今天有空拆开看看是加热丝坏了还是控制电路坏了。

网上宣传的图片:

拆下来,味道不咋地……

先拆按键部分,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控制器件。
防水设计

只是按键和LED、二极管等小元件

拆开主控部分

接口连线

全部拔下来

主控板接线说明,非常清晰

主控板

主控板的几个细节(图片不是原图,不是太清晰)

水流传感器

洗屁屁的组件

洗屁屁加热部分

除臭组件,风机+过滤

这两个地方生锈了

把烘干部分拆下来

测一下电阻,发现是开路,应该是电热丝坏了

拆开,果然断成了三截

电热丝直径3.5mm,电阻三段分别是25、83、60欧姆,功率300W左右

正常应该是这样

直接搭上不行,接触电阻太大

温控开关

全家福

淘宝上有其他品牌的烘干组件,看起来尺寸差不多,但是太贵了,不知道普通的电热丝行不行?或者拆个电吹风的?

--EOF--

网友:
有味道的拆解

网友:
电热丝断成了3节,只能换了。

网友A:
用小小铜管压铆连接

网友:
还是城市人用的高级呵呵

网友:
这玩意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小铜管压铆连接

电热丝发脆,估计是不行了

楼主:
挺好用的

网友:
味道太浓了

网友B:
电吹风那个功率太大了,楼上说的用小铜管压接是个不错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吹风那个功率太大了,楼上说的用小铜管压接是个不错的办法

确实功率差不多的不太好找,看来只能试试压接了

网友:
智能马桶盖,防水关键

网友:
尝试用更安全的PPTC替代电热丝,不容易烧断和过热。

网友:
弄个200w的ptc,固定好散热器.

网友:
这个本来就是电吹风的电热丝,可以直接代换,另外实际上用压铆枪压一下就OK了

网友:
4楼的方法可行!找一些小的铜铆钉也可以压接!

网友:
买电热丝,自己绕,只有功率合适,骨架有没坏

网友:
相像拿个电吹风吹屁屁
剪一段电阻差不多的,应该也能用电吹风的吧?不知道有啥区别

网友:
线路板做工不错

网友:
健康卫浴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