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和RLD68电脑型食具消毒柜不加热拆修

楼主(2023-10-29):
1999年买的万和RLD68电脑型食具消毒柜这两天使用时发现按下电源开关然后马上按“消毒”键,电热管点亮但加热几秒自动熄灭,如果按下电源开关等待几分钟后按“消毒”键消毒柜能正常加热工作。初步判断有可能是电源回路出现问题,只能拆机检查了。

选择功能键

型号:RLD68电脑型食具消毒柜,产地广东高明市万和电器有限公司

消毒柜内部部局分三层,两条发热管分别安装在柜内的中间和底部位置

通过内置玻璃封装的热敏电阻来控制消毒温度

电路板在消毒柜的底部,将消毒柜倒过来拆开底板就能看到

电路板

检查发现1000U/25V的电源滤波电容因漏液将一只脚腐蚀断了

找个同型号的电容更换即可

更换电容后的板子

最后按拆解时的顺序原路装回去搞掂

网友:
时间久了电容漏液了

网友:
老货一般是电容漏液失效的多

网友:
使用的时 间够 长,质量不 错,只换电容就能修复

网友:
恭喜楼主,又省钱了,一个电容又可以用10年了。

网友:
1999年的产品。

网友:
想不到是个简单故障

网友:
电容漏液失效的多

网友:
我用了好几个消毒柜都用坏了可能和高温有关。

网友A:
为何我的电脑上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电容惹祸,更换,完美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的电脑上看不到图片呢?

今天才能上图

网友B:
油真多呀,在厨房放着吗?

网友:
用太久,发热丝可能会熔穿 玻璃护管,和 内胆箱体接触。

网友:
好多蟑螂的粑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真多呀,在厨房放着吗?

是的,油有点多

网友:
修好不错,这么多油应该清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