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冠簧版T12手柄支架

楼主(2023-10-29):
平常用的T12烙铁芯支架都是钢片触点的,发热大,弹性差,时间长了插不紧,一甩锡就把烙铁芯甩飞了。前几天有坛友找我要冠簧版T12支架,那就一起玩吧。

实物测量,画图,等打板

补充内容 (2023-11-6 20:27):
尺寸有小问题,修改文件在22楼

网友:
这个比钢片的接触电阻要小了。

网友A:
据说高温加热后有剧毒,焊接时注意安全 。
尽量不要用手触碰,焊接时在通风良好的地方焊接。
别不信,越安全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高温加热后有剧毒,焊接时注意安全 。
尽量不要用手触碰,焊接时在通风良好的地方焊接。
别不信,越安 ...

铍青铜??

网友:
这个想法很巧妙,用铜的绝对接触好

网友:
铬铁能甩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高温加热后有剧毒,焊接时注意安全 。
尽量不要用手触碰,焊接时在通风良好的地方焊接。
别不信,越安 ...

对,这玩意剧毒

网友:
楼主的作法挺有创意

网友:
我以前也用这种冠簧做过白菜白光|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79567

网友:
的确加热有毒。以前也想用这个做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高温加热后有剧毒,焊接时注意安全 。
尽量不要用手触碰,焊接时在通风良好的地方焊接。
别不信,越安 ...

真不知道,长知识了

网友B:
挺好的,就是PCB太柔软,冠簧把PCB往里拉。导致插拔不通畅

网友:
这个还会有剧毒?还真不知道呀。长见识了

网友:
冠簧载哪里买的?链接?

网友:
冠黄甩不了T12?
多大的冠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就是PCB太柔软,冠簧把PCB往里拉。导致插拔不通畅

我的板子还没回来,等回来测试看看。如果是你说的这样,那就做十字架支架。

网友:
这玩意有毒吗

网友:
很多年前做过  不过我做的思路不同  没有使用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