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大众宝来胎压开关并加装USB口

楼主(2023-10-29):
感谢观赏!

网友A:
USB2.0的也弄蓝色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2.0的也弄蓝色的啊

还有绿色、橙色等

网友:
这U口属于按需定制了

网友:
一个不够用吗?

网友:
这加了做什么?充电?

网友:
加装了之后有什么用呢,能用u盘导出数据吧

网友:
这二天服务器有问题了吗。

网友:
它需要2个口?

网友:
蓝色显得很专业

网友:
功率有多大?5-10W的话,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
快充很方便,开口可以更平整点就好了

网友:
加了USB,可以好多设备充电了。。。

网友:
USB口开口成方形的插拔方便一些。

网友:
圆口?咋一看还以为是C口呢

网友:
这个改的漂亮

网友:
加了做充电

网友:
加了干嘛呢?

网友:
你这竟然是一体的,我的斯柯达五个按键都是独立的,拆掉一个按键换成usb就行了

网友:
这个安装在哪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