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让你的电量显示更准确:基于BQ40Z80的电量计制作

楼主(2023-10-29):
在上一个帖子中 让你的电量显示更准确:基于BQ40Z50的电量计制作
我用BQ40Z50做了个电量计,BQ40Z50最高支持4串电池
官方还有一个BQ40Z80芯片,这个芯片最高支持7串电池,但是第七串需要加相应的电路
这次我就用这个芯片做一个六串的电量计。

还是一样,按照官方板子的原理图绘制
因为电池增加到六串了,所以将外部均衡电路也加上去了
还增加了预放电电路

以及PCB 3D图正反面

打板还是选择基佬紫,这次使用了4个MOS,加大电流

我这里用六个软包电池在做测试,
在芯片周围用704防护了一下,毕竟6串电池电压不低

同样,配置的过程还是整理成文档,还有PCB、程序固件什么的
都在这个链接中: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oxxw-K_apdk2en_VVgiVA?pwd=xdzz
单片机程序用BQ40Z50的也是可以的,毕竟读取的地址都是一样的,
这里我就直接放在链接中了,工程名也没有修改(因为懒
做了些成品的,放在某鱼了,直接搜索BQ40Z80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电动工具电池保护板?

网友:
这个软件好复杂。楼主有相关中文的没?英文读不懂

网友A:
一看都上 BQ 系列电池管理了,这就专业。

另外深油浅丝印的话,适合作反白bmp:

主图负片效果:

网友:
不错,这个与检测精度与布线关系很大的吧

网友:
6S这是直接T12?

网友:
搞个EV2400小板 u盘大小的

网友:
感觉很专业,应该可以批量生产了

网友B:
这个是均衡电阻吗?这个阻值会不会太大了?阻值如何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均衡电阻吗?这个阻值会不会太大了?阻值如何确定的?

是均衡电阻,参考官方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都上 BQ 系列电池管理了,这就专业。

另外深油浅丝印的话,适合作反白bmp:

个人比较喜欢这种方式

网友(2024-04-04):
请教一下楼主 能不能不使用ChemID 直接填写容量使用呢?

网友:
按照TI文档的说明你这个图中的D9、R27似乎应该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