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华硕P8B75-V 主板BIOS 添加了NVME模块

楼主(2023-10-29):
修改好了,自己也刷了,但是没有nvme硬盘,所以没办法测试,整个研究了好久才学会,总之我刷好没整的不开机,自己测试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但改造bios真不敢用

网友A:
没用吧,华硕P8B75-V 主板没有nvme接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吧,华硕P8B75-V 主板没有nvme接口吧,

用转接卡安装在cpu直出的PCIE 16x插槽。

网友:
去年我自己改过一个B85主板的Nvme引导Bios,测试可以用,用一个Pci-e 转接卡上Nvme SSD,可以正常安装引导系统,速度当然比SATA SSD快一些,缺点是无法正常读取Nvme的Smart信息,这个对正常使用没有影响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虽然用不上。

网友(2023-12-31):
这个文件能使用吗?有人测试过没???

网友:
老掉牙的还是建议不要折腾了吧,搞个带M.2的二手主板也没多少钱

网友:
自己也刷了,但是没有nvme硬盘

网友:
19年改过,主pci-e插970显卡,下面半残插pci转nvme的128G硬盘,测速好像是1G左右.

网友(2024-09-17):
有一定意义啊

网友:
还有实用价值吗?淘汰了  CPU能用几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