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QCY耳机电池仓扩容下哈哈

楼主(2023-10-29):
平时跑步耳机经常没电。最后自己一看才知道电池仓经常充不满耳机。话不多说一字换。

外壳真难拆

但突然想起有人用汽油来着。可惜家里条件不好。没有那么贵的油。
酒精试试。不好用。
想起wd40。上一点试试。效果很好。浸入10分钟吧。手一捏亲手打开。还是无损……

看空间挺大,碍事的地方磨一下。加个大容量602530电池。这下好了。应该冲个多次没问题了

网友A:
这东西相当于随时带个小充电宝,
控制得好,不然漏电大的话,没多久都会没电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相当于随时带个小充电宝,
控制得好,不然漏电大的话,没多久都会没电费了。 ...

噢好的就是电池安装上位置不好处理

网友:
没想到wd40还有这个功效

网友:
早看到这个贴子就好了,原来WD40还有这功效;为了换电池,耳机被我撬花了

网友:
这个wd40使用经验好

网友:
借鉴学习一下

网友:
WD40无损开壳第一次听说,好主意

楼主:
wd40开原装笔记本电源也试过了没问题。在缝隙中浸入后,一次不行2-3次。要的是无损毕竟

网友:
这个用wd40的思路和使用经验太好了

网友:
wd40不会蒸发么。

网友B:
楼主怎么让WD40在缝隙处一直保持1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让WD40在缝隙处一直保持10分钟以上?

多涂。不管它

网友:
多谢多谢。看来还是简单粗暴省事。

网友:
WD40,还以为是润滑油呢,原来是除锈剂。

网友:
除胶剂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WD40不是一会就干了么?

网友C:
原来的电池是鼓包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电池是鼓包了么?

不是。但捏着有点软。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