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十年前的白菜白光烙铁兼容JBC210烙铁头

楼主(2023-10-29):
偶然便宜买了几支JBC210的烙铁头,今天闲的慌就把以前做的白光烙铁改下插头让它兼容JBC210烙铁头。由于210烙铁头电压不能和T12的兼容,就得想办法改电压,把电源分压电阻找到,并联电位器调压到16v左右然后测出阻值,找上合适的电阻并一头上去,另一头本想着用航空头里的空脚来接上拉电阻和电压来适配的,发现我买的只是四线的,没办法只能内置干簧管来控制电源电压了,当用210烙铁头的时候在指定位置放上磁铁就把电压调到15v这样烙铁头就不会失控了。看看效果还可以吧,可惜加热时候的闪蓝灯拍不到。

网友:
楼主的创意挺好的

网友A:
这一坨焊接在一起,能看懂的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坨焊接在一起,能看懂的真行

都说了是十年前做的了,都给我赚了10W了。也该改善改善了

网友:
够节省的呢。洞洞板……

网友:
双电压切换不错

网友:
这是懂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了是十年前做的了,都给我赚了10W了。也该改善改善了

这个投入产出比高啊

网友B:
没详细说咋改的

网友C:
jbc210的热电偶和t12热电偶一样的吗?

网友:
以前的白菜班子很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详细说咋改的

就从LM358的3脚多焊根线接到JBC的电热偶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jbc210的热电偶和t12热电偶一样的吗?

就从358的3脚多焊根线接到JBC的电热偶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