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峰谷电,真有必要么?

楼主(2023-10-29):
各位家中是否开通峰谷电了?
一年能省下很多钱么

网友A:
你觉得搞出峰谷制度是为你省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搞出峰谷制度是为你省钱的???

是为了削峰填谷啊

网友:
早就是峰谷电了,看你使用习惯,一般上班族确实可以省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搞出峰谷制度是为你省钱的???

精屁啊精屁...

=================

网友:
看个人需求!比如你有一辆能预约充电的电动车!真的很省钱!如果没有,还是算了!

毕竟,不能用电的时候,先看看时间

网友:
一般家庭没什么用

网友:
开通吧,不省钱,但是多用了电

网友:
反正我开了,搭配定时开关,每天22:00-6:00充电驴。定时插座功耗零点几的电耗。充一度电可以省2,3毛钱。

网友C:
人家远期目的肯定是民用电和工商用电一个价格。。。
只不过下班了可以分时段给民用打折。。。

用电热水器的可以考虑,现在差价也不大啊,白天一块晚上五毛那样差价就大了。。。
未来如果采暖热水用热泵也会有一定的时间优化啊。。。鼓励中午有太阳的时候烧热水。。。

网友:
普通家用意义不大,可以指定时间用大功率电器的可以考虑

网友:
没多大意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人家远期目的肯定是民用电和工商用电一个价格。。。
只不过下班了可以分时段给民用打折。。。

有的地方,工业用电、电车充电价格,中午执行深谷电价(由于中午光伏发电量达到最高),配合热泵那是双重的省钱(靠温度高提高能效)

网友E:
以前开电车的,每次充电都是在便宜的时候充电,每次能省大概10块钱,每天冲2次电,中午12电到14点时段冲一次,然后跑到晚上9点后又冲一次。差2毛多一度电。一个月也能省几百块钱。

网友:
是为了削峰填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为了削峰填谷啊

是的,但是专门为了省那点钱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就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屁啊精屁...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开电车的,每次充电都是在便宜的时候充电,每次能省大概10块钱,每天冲2次电,中午12电到14点时段冲一 ...

晚上9点后又冲一次,用定时开关控制通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地方,工业用电、电车充电价格,中午执行深谷电价(由于中午光伏发电量达到最高),配合热泵那是双重 ...

中午执行峰谷电价的地方是不是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远期目的肯定是民用电和工商用电一个价格。。。
只不过下班了可以分时段给民用打折。。。

热泵,传说中的空气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