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个论坛,就没有液晶电视屏幕的进货资源吗?

楼主(2023-10-29):
请问 坛友们,谁有液晶电视屏幕的进货渠道(货源)呢?共享一个出来给大家呗!合理的价格让屏幕坏的电视机恢复他的价值。不是进垃圾回收站呀!

网友A:
去屏库网看看吧,屏幕参数也有比较全

网友B:
因为不划算,所以没人愿意这么修,屏坏了就不修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划算,所以没人愿意这么修,屏坏了就不修是最好的选择

+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划算,所以没人愿意这么修,屏坏了就不修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说,大家都有动手能力,如果有屏幕的进货渠道,自己动手更换,价格优惠那不就划算了吗?

网友:
屏幕都破了 没法修了

网友:
现在电视都挺便宜了,单修屏幕的钱有点得不偿失了吧,一般配件更贵。

网友:
屏幕有便宜的都是不达标的屏幕修一下真不赚钱

网友:
大屏幕的运输成本很高,风险也大。再加上人工啥的,不如直接换新电视

网友C:
去闲鱼看看,或者拆配件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屏库网看看吧,屏幕参数也有比较全

刚刚看了一下,貌似不对个人买家零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闲鱼看看,或者拆配件卖吧

在看有没有同款拆机屏幕,也同时挂上面卖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不划算,所以没人愿意这么修,屏坏了就不修是最好的选择

+2...

===================================================

网友:
当配件卖了吧

网友:
流出来的屏幕素质参差不齐,大部分好的A规都做成产品了,剩下的又卖的贵,G

网友:
我现在一个显示器坏了,最后查查查发现一个IC内部短路,根据它标的型号都找不到,头疼
有两行,第一行4411 第二行BL9411,有大佬知道这芯片有什么替换型号不

网友:
好的屏幕都在大厂家了,次品被小厂收了,再次的你也不会要。

网友:
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很少有人修,所以很少有对外零售的。

网友:
不成正比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或者丢废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