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红外滤光片切换声音有办法隐藏么?

楼主(2023-10-29):
咔咔咔的,感觉多不好

网友A:
添加个喇叭,连续播放咔咔咔咔的声响。

真正的咔咔咔就可以隐藏在喇叭咔咔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添加个喇叭,连续播放咔咔咔咔的声响。

真正的咔咔咔就可以隐藏在喇叭咔咔中。 ...

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整个灯把周围环境照亮

网友B:
这个是物理镜片通过电磁弹片来切换的,如果你不想要红外,直接把红外灯珠焊下来,这个滤镜物理拆除,电磁铁也拆除
否则不能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个喇叭,连续播放咔咔咔咔的声响。

真正的咔咔咔就可以隐藏在喇叭咔咔中。 ...

搞个喇叭一直咔咔咔也吵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物理镜片通过电磁弹片来切换的,如果你不想要红外,直接把红外灯珠焊下来,这个滤镜物理拆除,电磁铁 ...

直接把电磁铁拆除不就行了

网友:
我怀疑楼主想干吃官饭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电磁铁拆除不就行了

拆了,红外功能会用不了

网友D:
摄像头一般是电磁铁转换红外过滤片,想消掉噪音一般是两个办法,一个是加阻尼,一个是加减震,加阻尼效果最好,但要考虑好电磁铁吸合时间长短和合适的阻尼位置,加减震简单些,找到撞击声的发声位置,用合适的泡沫棉垫上,一般就可以减小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一般是电磁铁转换红外过滤片,想消掉噪音一般是两个办法,一个是加阻尼,一个是加减震,加阻尼效果最 ...

摄像头内部,用电磁铁孔子红外滤光片,
电磁铁通电状态,红外滤光片是加载,还是不加载?

网友:
我寻思这声音也没多大啊

网友:
内部包上消音棉,就是会影响一点散热

网友:
直接去掉滤光片,开启全红外模式,又一番景象